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06):
请教问题:

我单位一台INVT-30KW深井泵用的变频器,已经使用快3年了。最近半年来变频器出现了问题:变频柜停电后在20-30分钟内送电后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状况为:变频器由0HZ上升至47、48HZ后迅速下降至6、7、8HZ然后再上升至47、48HZ后下降,反复几次后变频器停止运行,故障灯亮、数码显示“Sc”。我查了一下Sc意思是负载短路可测量水泵没问题。如果在停电后等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把变频柜送上电,则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偶尔不行,就再等半小时再送。我们这院用水量不大,变频器运行正常时一般在27—32HZ左右,供电电压在400V—410V之间

求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很着急啊

网友A:
楼主:您好!

这种的确不多见,从经验判断可能是内部有不良的迹象,变频器时好时坏,在热态启动不正常,在冷态启动又正常,说明内部器件有接触不良或老化情况,只根据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判定具体故障部位,可能是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楼主在设备不忙时,先用毛刷、工业酒精清洗一下电源板和主板,看看情况如何。

如果需要我们协助可以打英威腾公司的服务热线:400-700-9997

楼主:
谢谢清心

等再停水的时候我清理一下里面,我们这里灰尘比较大,应该有关系吧?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网友B(2008-11-21):
我觉得是主控板CPU有问题,程序不对

网友C:
检查一下远传压力表就看有没接触不良

网友D:
这种问题如果发在没问题,就可能是变频器驱动板的问题,驱动保护电路重点检查。灰尘大,铜箔氧化,器件老化都有可能。

网友E:
应该是微控板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外围线路问题.如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