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语句的区别

楼主(2008-05-06):
各位大侠:

       我用--|sm0.1|----|mov|--- 与  ---|sm0.0|--- |p|------|mov|--- 超作效果不一样呢,后面的那个不能将某给定值赋予我指定存储单元,他们都是一个扫描周期啊。请问有何不同。同时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想在程序的进程中,当满足某个条件时,将一给定值在一个扫描周期里赋予某一存储单元。

网友A:
后面那个指令是无效的

网友B:
后面那个指令是无效的,你可以用

---|mx.x|(条件)--- |p|------|mov|---

楼主:
喔,我试试看,谢谢,呵呵。

网友C:
后面的指令是没有用的!!!2楼的是正确方式!!

网友D:
SM0.0在开机过程中不会有从低点平到高电平的跳变

而SM0.1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是高点平,过了第一个扫描周期就是低点平了

网友E:
解释的精辟……

网友F:
sm0.1是初始化脉冲,sm0.0是一上电就接通,没有脉冲信号的,也读不到上升沿信号的。一般是只有SM0.1的这个用法,没有取SM0.0上升沿的信号这种用法的

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G:
SM0.0是不能吸取上升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