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8-05-06):
我们用的是安川电机+驱动器,功率850W,带17位增量型编码器,由五轴运动控制器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手动转动电机一圈,从控制器读取到的编码器反馈数值是65536(原以为是131072),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成电机走一圈能读取到131072的方法吗?

网友A:
通过什么接口读取的,脉冲? 还是串口? 如果是脉冲,则可能存在传输速率的上限问题。131,072ppr×50rps=6,553,600/4=1,638,400Hz,如果伺服的输出口不支持1MHz以上的速率,则只能分频输出了,而且过MHz的频率也不是所有运控器都能处理的了!

网友B:
分析的不错,确实MHZ的频率有些控制器是处理不了的。还有,你看看你的驱动器编码器反馈参数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C:
所谓传输速度上限,原则上跑低速就没有问题了。我记得至少有一款安川就是只能设置到65536,这是安川自己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