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输出端子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带刹车,如果让变频器输出频率降到某一频率时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制动器,但变频器输出端子容量有限(50ma),直流24V线圈功率达到24X0.05=1.2VA,这么小的继电器哪位能提供一下型号?

楼主:
另外,变频器能否区分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中频率到达设定信号,如果加速时过程中''抱闸"打不开,电机根本就转不起来?(因为加速过程中也存在频率未达到设定频率的过程)

网友A:
一般线路板上用的小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B:
刹车部分不可以用变频器,这样低转速时候容易产生堵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刹车部分不可以用变频器,这样低转速时候容易产生堵转

楼上理解有误,应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控制制动抱闸,打开抱闸的电源应是另外提供,独立的。

变频器输出端子容量对于一般小型的继电器都能驱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跟我前几天提出的疑问差不多。

楼主:
让多功能输出端子控制制动抱闸,如果让变频器输出频率降到某一频率时控制继电器,变频器能否区分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中频率到达设定信?

网友E:
如果用制动抱闸 变频器可设为自由停车

网友F:
小型继电器应该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