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能提供放在游泳池的池底,称体重的传感器?

楼主(2008-05-06):
紧急求助,谁能提供放在游泳池的池底,称体重的传感器?

紧急求助谁能提供放在游泳池的池底,称体重的传感器?

紧急求助谁能提供放在游泳池的池底,称体重的传感器?

网友A:
游泳的时候秤体重?一般的不锈钢称重传感器都可以.

网友B:
只要密封满足要求,都可以吧,你要吗?

网友C:
在水中称重?那么浮力怎么计算?水压等

网友D:
体重是测不出来的,水位的高低,被测者入水体积(即所受浮力),都是不确定的,只能测出体重与浮力的差值,无法换算成体重的。

网友E:
游泳池有没有水?——怕你搞怪。:)

网友F:
把游泳池做小点 呵呵 放在称上  就像地磅一样的结构 怎样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E:
把游泳池做小点 呵呵 放在称上——那叫浴盆。

网友G:
楼上的好幽默,楼主真是自找麻烦,你就不能在游泳池外称啊?!!

网友:
不锈钢的,固定在池底,把所承受的压力先调节成零,然后重物下水压力改变,体重不就出来了吗?也许我想的有些简单嘿嘿那是因为我是新手哦!如过要买传感器的话电话021-58998739

网友H:
国外最近新时兴水中体操,也要在水中称体重?或者测脂肪含量,一般锻炼后,体重似乎没变,但肌肉增加了,脂肪减少了,这个恐怕就要在水中称体重了。

网友I:
就买个普通的电子秤用厚的塑料袋装起来 密封好 秤就是了

网友J:
哈哈!!学习一下古代有位叫什么来着??他不是拿石子称大象吗?不知道可否和他通融一下哦!!!

网友K:
限位用的,请用RECHNER 高性能传感器 0512-6724285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