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变频器的技巧探讨

楼主(2008-05-06):
变频器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电路板一般都会有一些污物,我在单位做保养的时候一般情况就是用毛刷清扫,遇到污物严重的时候就会才用酒精来清洗。最近单位搬迁来一套旧设备,是有两年的使用过的变频器,里面的污物太多了,要是采用酒精拆开来一件一件的清洗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大,就采用了专用的清洗机来清洗。清洗之后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个缺点,把电线的线号都洗掉了,还好是小面积的试用,要是全部的线号都没有了,那就真的麻烦了。今天借论坛的一角和各位师傅探讨一下有什么更加先进的办法对于变频器的清洗可以做到不用解体,只是把壳体打开就采用喷剂清洗,而且对于电缆的线号没有损伤。

网友A:
清水加洗洁精冲洗-烘干

网友B:
学习了,以前我都是拆下来慢慢一个板一个板洗的!

网友C:
我一般都用比较笨的方法,先把线号用纸和笔记下来,(俗话说的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然后在拆下来慢慢一个个的洗。

楼主:
楼上的朋友,要是有几十台变频器也可以一台一台的拆开来清洗吗?

我单位有七个生产车间,一个锅炉车间,两个基建工地,一个三层楼的办公楼,只有 三个电工,三个电工之中还有一个是啥也不懂的徒弟,一个不能独立作业的初级工,你认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一台一台的拆开来清洗吗。我要的是效率,要快。所以就用清洗剂。只要把外壳一打开,马上就好。

楼主:
一个部门一天一个小时的工作量不算多哦,一个300亩的的工业园,十一个部门一天你说要多长时间

有多少工作量,所以要快。解决问题要快,不能耽误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清水加洗洁精冲洗-烘干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