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8-05-06):
我近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拉线是皮带拉,用台达变频器调速,电控箱放在拉尾,拉线上方有设备地线和防静电地线.在开动拉线的时候用静电测试仪测试时发现GOOD和HIGH两组灯同时亮,如果关掉拉线则只有GOOD灯亮,属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初步判定为变频器干扰造成的.备注:测试仪器均是计量过的.

网友A(2008-06-13):
降低输出载波
加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

网友B:
有条件最好加输入滤波,变频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