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71出现制动命令故障!

楼主(2008-05-06):
    请问各位大侠,我是用55KW的ATV71HD55N4的变频器控制桥抓的起升机构,一共两套系统,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中一台总是

出现通讯连接故障,但是两套系统参数设置完全相同,把监视面板插上去就没问题了,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制动命令故障,可是手册里却查

不到这个故障,不知道如何是好,去现场好多次了,还是没解决,在此请教各位了!

故障代码如下:

变频器状态字:FLU

ETA状态字:0037Hex

ETI状态字:0012Hex

故障命令字:000FHex

电机电流:+0.2A

输出频率:0Hz

电机运行时间:683h

电网电压:390.3V

对了,两套系统的变频器软件版本有点不一样,一个是V1.1IE07,另外一个是V1.1IE08,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真像你说的所有的参数都一样,那可能是你的控制板版本滴了点,你可以联系施耐德服务中心,或者联系我,leaddoxiaop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