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程序

楼主(2008-05-06):
谁会编译西门子S7300与施耐德变频器的通信的总线程序,求教!!!

网友A:
modbus or profibus?要知道这两种模式都可以。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哦呵呵 使用SFC14和SFC15就行。定义好数据格式。

网友C:
定义好数据格式那么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是ppo  ,pkw   pzd还是什么?????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变频器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字节的还是字或者双字的。其次你要知道变频器发过来的数据是什么意思,要不你接收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面是丹佛斯变频器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