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低温余热发电汽轮机组中的调节保安系统

楼主(2008-05-06):
O引言
随着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及装备在水泥行业的开发、推广、运用,现已有数十条水泥窑生产线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分别为2.0 MW、2.5 MW、3.O MW、4.5 MW、6.0 MW、7.5 MW、9.0 MW的纯低温余热发电站。作为电站系统的关键核心设备之一的汽轮机组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水泥生产企业。
汽轮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和调节功能是电站正常运行的必要基本条件,也是发电系统尽最大可能减少受窑系统波动影响的保证措施,而机组中的调节保安系统正是保证汽轮机在负荷变化和并网时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较普遍使用的不补汽(单压)或补汽(双压)凝汽式汽轮机在调节保安系统上都采用了基本一致的工作原理、技术及配置,如调节系统都基本摈弃了早先的全液压调节式,而采用数字电一液调节系统(DEH),保安系统完成机械超速、超温、振动超幅、油压超低、主轴位移超标时的自动、手动停机,以及接受ETS(汽机紧急跳闸系统)保护电磁阀停机等。下面就以额定功4.5 MW、主蒸汽压力1.25 MPa、额定转速3 000 r/min的纯凝式汽轮机为例,简要介绍其调节保安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安装调试运行,以加深和提高对汽轮机组安全可靠运行的了解和调试维护。
1主要结构说明
1.1调节系统
调节系统的作用:当机组单独或并网运行,负荷变化时,能使汽轮机的转速自动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供电周波的波动幅度,满足因外界负荷变化而产生的负荷分配需要。 ’
主要结构:采用数字电一液调节系统(DEH),主要由WOODWARD505数字式调节器、电液转换器(CPC)、压力变换器、错油门、油动机、调节汽阀等组成。其中505数字式调节器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模块化计算机控制装置,根据用户运行参数、条件进行编程组态,通过输入、输出接口,接受输出模拟量、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
1.2保安系统
保安系统的作用:当汽机转子超速(超过额定转速的9%一11%,’即>3 270 r/min)、转子轴向相对位移超标(>0.7 m m)、润滑油偏低(<0.03 MPa)、高压油降低(<0.54 MPa)、轴承温升过高、油箱油位降低时,发出信号,自动快速关闭主汽门的单向关闭气阀和调速汽门。
主要结构:主要由危急遮断器、危急遮断油门、磁力断路油门、轴向位移遮断器、主汽门等组成。其中危急遮断器、危急遮断油门主要是控制超速时的自动或手动停汽停机;磁力断路油门和轴向位移遮断器主要是控制转子轴向位移超标和接受油压报警、轴承温度超高等信号,实现切断高压油路,快速关闭主气门和调速汽阀。
2调节保安系统原理
调节系统和保安系统既是具有单独功能的两套系统,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系统,不仅大部分时间共用一台泵的出油,而且当故障报警和停机时,通过机体内部事故油管路和脉冲油路传递信号,实现调节系统和保安系统的统一协调动作。

2.1调节保安系统工作原理及过程
汽机启动前,先由交流高压泵供油,当汽机冲转,转速开高,进入正常运行,主油泵出口油压高于高压油泵时,高压泵自动停止,系统切换至主油泵,保证整个调节保安系统和润滑系统的供油。
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机组按预先编好的运行程序,由505数字式调节器输出标准电流信号给电液转换器CPC,CPC接受后再通过脉冲油路输出与输人电流信号相对应的调节信号至液压伺服机构压力变换器和错油门,错油门在油压调节信号下通过内部滑阀移动使油动机活塞按信号大小做相应的位移,使调节汽阀连杆控制汽阀做准确调整,进而调节汽轮机进汽量,最终满足和实现汽轮机转速调节、暖机、跨越临界转速、负荷分配以及接受外部故障停机信号等功能。
在保安系统中,最主要的动作就是切断主汽门的高压油路和将高压油通人调速器脉冲油路,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超速时,危急遮断器离心飞锤动作导致危急遮断油门的滑阀动作到位,将通往主汽门操纵座及单向关闭阀操纵阀的高压油路切断;
(2)在转子轴向位移超标时,轴向位移遮断器喷油嘴与挡油盘节流油压降低导致滑阀移动泄油,并且通过节流油压的电触点压力表使磁力断路油门的电路接通而动作;
(3)在润滑油压超标、轴承温度超高、油箱油位超低、振动超幅时,均将磁力断路油门中电磁铁的电路接通,将滑阀吸上,切断主汽门操纵座及单向关闭阀操纵阀的高压油路。 .
当以上任意一个情况和动作发生,在将高压油路切断并使主汽门和单向关闭阀迅速关闭的同时,保安系统中的高压油通过事故油路并节流后送至调速器脉冲油路,通人错油门和油动机,使调节汽门做瞬时地快速关闭,保证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

3安装调试和运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部分问题
(1)在油管路安装时,必须在预组装焊接后对所有管路进行酸洗,确保管道清洁;酸洗安装完毕后必须对系统进行循环冲洗(冲洗时在各轴承人口处最好加装临时滤网,待完毕后再拆除)和滤油,并且在滤油循环后抽取油样化验,只有在化验合格后,才能安装CPC及其进油管路上过滤器的滤网。
因CPCg,于油质要求苛刻,所以进CPC的双筒过滤器应尽量靠近CPC安装以缩短管线长度,且该段管线必须为不锈钢管,尽可能地减少管道污染。
(2)安装危急遮断油门时,校准挂钩及危急遮断器飞锤之间的间隙为1.O mm~1.5 iilnl;安装轴向位移遮断器时,调整喷嘴上的垫片和挡油盘之间的间隙为0.5 mm(控制油压为0.43 MPa,当转子相对轴向位移超过0.7 1/11/1时,油压降至0.245 MPa)。
(3)在主截断阀关闭的状态下进行调节保安系统试验时,切记不能停止盘车。
(4)在启动试车过程中,将主汽门开启1/3时,分别手打危急遮断油门和分别使磁力断路油门、轴向位移遮断器动作,检查主汽门是否迅速关闭。
(5)在故障解除时,必须注意首先把主汽门关闭并确认后再进行其它的复位动作。
(6)当空负荷运行正常后、汽轮机大修后、停机一个月后或运行2 000 h后,都应进行调节保安系统试验,同时定期动作主汽门,以避免阀杆卡涩、咬死和其它隐患导致系统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