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都有1784-PKTX网卡怎样才能使这两台电脑都联上DH+网络

楼主(2008-05-06):
两台电脑都有1784-PKTX网卡怎样才能使这两台电脑都联上DH+网络,具体怎样联是串联么?

楼主:
各位老大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使用三蕊(含隔離網)的線  有專用的線  但是用其他規格的也可以

Node不可以相同  DH Speed要一樣

接上就行  沒有終端電阻會有一點小雜訊  還好可以接受

我們用230.4k就要用終端電阻

楼主(2008-06-05):
感谢楼上朋友的支持,Node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B:
每个1784-PKTX卡后面都有一个拨码开关,可以设定0-99!

网友A(2008-10-15):
Dear yeyuking先生

DH+怎麼會有0-99呢??????????????

网友C:
DH+最多64个节点

网友D(2010-03-31):
在RSLINX里设置DH+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