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漏电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最近家里的电路漏电,漏电保护器跳闸合不上。但是那天我把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就好了,为何?

网友A:
你把出线端的N线和火线倒个位置,那么,火线不经过漏电检测单元,所以不再跳闸。但是不起漏电保护作用,并不代表你线路漏电不危险!!

 当心了!

网友B:
1、你家里火线对地绝缘不好,而零线对地绝缘良好;

2、由于火线对地绝缘不好,火线对地电压高220v,有漏电流!所以漏电开关跳!

3、你把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这时绝缘好的线变成了火线,没有漏电流;而绝缘不好的线变成零线,对地电压为零,没有漏电流;所以漏电保护器不跳了;

网友C:
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漏电保护器一样会跳闸合不上.

可能原来火线对地有轻微漏电,更换后压差小,漏电流小于动作电流.

为了安全,一定要彻底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漏电保护器一样会跳闸合不上.

可能原来火线对地有轻微漏电,更换后压差小,漏电流小于动作电流.

为了安全,一定要彻底检查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A:
呵呵

楼上注意:

楼主说的是“把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就好了”,而并非你们所说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漏电保护器一样会跳闸合不上”!

 仔细想想!

网友A:
我前面所说的“火线不经过漏电检测单元”。这里的“火线”是只原来做火线,现在做零线的那条线,二楼不要误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漏电保护器一样会跳闸合不上.

可能原来火线对地有轻微漏电,更换后压差小,漏电流小于动作电流.

为了安全,一定要彻底检

同意

网友F:
我也想不通,既然漏电了,换两根出线的位置有什么用,怎么会好了呢?

觉得“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漏电保护器一样会跳闸合不上.”是正确的

可不晓得原因是什么?

网友B:
1、“把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也就是房子里的原火线变成了零线,原来的零线变成火线;

2、如果原来火线及相连的负载对地绝缘不好,对地电压220v的情况下,有较大的漏电流,而原来的零线对地绝缘好;

3、把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也就是房子里的原火线变成了零线,对地电压变成零v,没有漏电流;原来的零线变成火线,对地电压变为220v ,由于绝缘良好,没有漏电流;

4、就是说,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换了接线的位置,绝缘不好的火线变成零线而没有了漏电,绝缘好的零线变成火线因绝缘好而没有漏电,所以漏电保护器不跳了!!!

网友G:
这么点问题大家意见都不一样,呵呵

没找到原因,就要仔细查找,换位没什么用的

网友H:
“可能原来火线对地有轻微漏电,更换后压差小,漏电流小于动作电流. ”

同意3楼这句话 ,其余同意刘工的观点 。

网友I:
我认为漏电保护器还是应该跳,不平衡

网友J: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电磁均衡,如果有足够的漏电电流(家用一般15毫安)。那么只要开关是好的,肯定会跳闸。不管你的线怎样换。你的情况可能是热保护没复位。

楼主:
各位高手对本人的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我是一名电工,以前邻居家有类似情况,我都是以换漏电保护器的出线端的火线和零线位置,来维修,结果也很好,几年来都不再跳闸,不过最近一个邻居家又发现这种情况,我把出线端火线和零线的位置换了后,暂时好了,可是3天后又出现跳闸。没办法,我只好把他家的墙砸开,查线路,最后发现线路的确有问题。重新换线,OK啦,不过这其中的原理有点不太明白,请各位高手再给个解释吧!!!!

网友K:
就像9楼说的那样,再不行砸墙修线之

网友L: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电磁均衡,如果有足够的漏电电流(家用一般15毫安)。那么只要开关是好的,肯定会跳闸。不管你的线怎样换。你的情况可能是热保护没复位。

-----------------------------------------------------------------------------------

赞同

网友F:
1)查了下,漏电开关的确是根据进出电流是否平衡来动作的,L和N线交换后,L和N同样回路,只有一个原因漏电电流小了,达不到开关的动作要求

2)hcy0123456说的没复位,不复位能上电吗?我记得我农村家里的开关(应该是漏电保护开关吧?)过载或漏电跳闸后,必须按下开关下的圆形按纽,才能送电的

现在要搞清楚的是漏电电流为什么小了,不明白其中原理,还请大虾指教。

网友C:
假设原L线漏电点对地漏电阻1K

更换前L线电压220V,漏电电流达200mA+,漏电开关跳脱.

更换后L线变N线,漏电点对地电压近零.漏电电流也近零,漏电开关不动作.

一但触点压降,线压降,N线电压漂移等原因使漏电点对地电压达15V+时,漏电点对地漏电电流15mA+,漏电开关跳脱(家用一般15mA)。

网友F:
漏电对地而言

网友M:
同意2楼,赞同觉得是这样

网友N(2008-07-14):
我不同意刘志斌的意见,因为漏电保护开关是利用剩余电流不平衡性原理工作,与输出侧的接线顺序无关。可能是偶然原因导致跳闸,最先楼主忘记作跳闸后的重合闸,所以先是总合不上闸,随后误认为需倒换火线与零线的接线顺序,而倒换后无意之间又完成了一次重合闸操作,最后却把原因归结为火、零互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