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温控制器故障

楼主(2008-05-06):
我们厂有几台油温控制器,主要用来给油降温。有一台一开机就报警,打开里面的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压缩机都没问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也有显示,不知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哪个同仁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替换一下确定是否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B:
有些温控如果没有连接测量元件,只要一有电就会报警的比如XMTA的部分和日本RKC的部分产品,所以你先检查下测温元件和连接电缆有没有问题,再查有没有谁更改了参数等等,实在不行可能他的故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