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V58变频器22KW

楼主(2008-05-06):
本人现有一台ATV58变频器,22KW,没接电机,或接一1.5KW小电机,启动运行后,频率升到1.5HZ左右就上不去了,不知是何缘故,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在这多谢了

网友A:
请说明,是用什么方式控制,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调了那些参数,请说明,如有困难,请打服务热线,或者联系我leaddoxiaopeng@163.com

网友B:
你把电机缺相改成“否”估计电机就能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