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6):
用的AC800F控制系统,系统运行了几个月,今天在程序中新增加了一个变量,很简单的一小段程序,在线,修改对象下装,100%后,CPU运行停止,产生错误,提示:CPU产生错误,具体错误内容忘记了,询问CPU是否重新启动,点是后,其它程序可正常监视,而新增加的变量显示不存在,各位朋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您再诊断一次,把内容贴出来。

网友B:
把内容贴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C:
是不是PLC不允许写入啊。我遇到过一次,只要修改了PLC内的一个时间就生产报错,并且是致命错误。就CUP停止了。

楼主:
行,改天把内容帖一下!

网友D:
我们用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轻易的我们不会在线修改,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这是就是弹出的对话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帖出来,没人回帖了啊!

网友E:
请问你这个系统在控制器的启动参数中程序内存空间(PRAM)是否曾经修改过?如果修改过缺省值,发生故障时PRAM值为多少?

楼主:
应该修改过,等我看一下,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E:
很有关系。缺省值为900KB,如果你修改的值已经大量偏离了,就会有影响。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应该是修改了, 这个值有什么用呢?还把值改回去吗?

网友E:
如果可以改回去最好了,但既然你曾经改过就说明当时也是有需要的,你最好是通过你的采购渠道了解对口的技术支持,具体分析一下。

楼主:
好的,多谢了!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