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软起动问题!

楼主(2008-05-06):
各位工程师你们好,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软起动无旁路输出,我用的是电压斜坡起动,刚开始我以为是起动电压未达到额定值,即未达到额定转速,导致无旁路输出,调到最大起动时间,还是没有输出。对了我公司用的是上海西普的产品。多谢!

楼主:
对了,电机是一个提升机,45KW的。最大启动时间是60秒。

网友A:
回复内容:把控制模式设成限流模式,再调大启动限制电流就行。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后来请教厂家技术人员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