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柜运行150天后爆炸

楼主(2008-05-06):
一台10KV的PT避雷器保护柜,型号KYN28-12,在正常运行150天后,PT手车上C相的电压互感器回路发生严重爆炸,手车拉出后,现场惨不忍睹,C相的熔断器和避雷器同时被炸毁,互感器严重开裂.

 根据当时在现场配电室附近干活的工人师傅说:听见一声巨响,以为是炸弹.

奇怪的是:

1,PT柜的微机综合保护器没有起保护作用.

2.进线柜的VS1断路器没有跳闸.

3,进线柜的线路微机综合保护器也没有反映:过流或速断动作.

4,强烈的爆炸瞬间冲掉了室外电线杆上的跌落保险,并使之也炸毁.

请问各位同行,为什么会这样?

    是互感器质量不好?是进异物所致?是PT接地有问题?还是微机综合保护器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手车和柜体接触不好?

我在现场有点迷茫.

网友A:
呵呵,楼主迷茫,偶更迷茫。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1 微机综合保护器有问题,这种严重故障保护器不动作,还要何种故障才动作;

                                                                                            2  估计是系统参数变化引发了铁磁谐振过电压;

                                                                                           3  C相避雷器耐压不好引发爆炸。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指正。

楼主:
哦?

避雷器耐压不好引起爆炸?

楼主:
微机综合保护器有问题,没有疑义.

我现在的思路基本确定:由于工程总体没有正式通电验收,所以,极有可能微机综保压根就没有进行设置! 工地为了施工抢进度,没有再用临时电源,而是把未验收的配电室当临时电源用了,违规用电!

但炸PT?还是有点蹊跷!

网友A:
呵呵,铁磁谐振过电压引起避雷器爆炸的可能性还是大的.

愿楼主早日找出故障原因,并告之大家.

网友B:
没听过更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给了我经验!

网友C:
可能是避雷器引起的事故

网友A:
呵呵,顶起来,大家再论论.

网友D:
很明显是保护不到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可能是电压互感器的毛病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问题已经解决,抱歉由于出差才回来(沙漠中油田),没有上网今天才告诉大家!

问题分析:

       是由于PT手车上的微机综保(电压保护)没有设置定值。当地电力部门只设置了进、出线柜的微机综保(过流、速断、反时限、负时限)电流保护定值。对PT柜,电力部门说,由厂家负责定值设置(晕倒)。但我们作为配电柜供应厂家没有接到用户、监理和电力部门的通知去现场准备验收通电、设置定值等工作。导致通电试运行时,PT柜就这样被原始的推进去工作了。当PT柜中,互感器带的熔断管(0.5A)有一相烧毁时,PT出线半接地端(Y型)断相电压叠加,由剩下的两相承受,承受电压为原来的1.732倍。导致C相互感器爆裂(因为一批互感器在生产时,性能质量等各方面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本案中C相的互感器稍微弱些),爆炸时互感器内的环氧树脂、线圈漆包线绝缘物质等由于瞬间能量冲击,在超高温被炭化的同时飞溅出来,离它最近的C相熔断器柱体被击穿7个洞,互感器后部的避雷器被爆炸冲击严重变形并电离击穿。飞溅出来的东西崩的满柜子里都是。由于进线柜分闸回路也受PT的微机综保控制,所以没有动作跳闸。

       但是,为什么进线柜微机综保保护定值设置了,而也没有指令柜中的VS1断路器跳闸呢?原因也找到了,是因为当地电力部门只对进出线柜进行电流保护设定(过流、速断、反时限、负时限),没有对过欠压、失压、零序负序电压项进行设置。问:为什么?答:在微机纵保菜单里没有找到。我在现场拿着说明书仔细看了好几遍,发现了问题,是因为这款微机综合保护器的过欠压、失压的保护功能是隐藏的,即:不需要设置时,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藏参数!必须给指令把他开发出来,程序为输入指令---投入(ON)--设置---保护功能(ON),这样才能有电压保护。而现场的进出线柜微机纵保这些功能都是OFF状态,即退投状态!要命吧?

    总结教训:

  1、当地电力部门没有对PT做定值保护设置,也没询问过厂家是否对微机纵保进行过设置(众所周知,设定保护定值厂家设置了没有用,必须电力部门认可。而且设置定值必须是电力部门、监理、用户、厂家等均到场,由电力部门负责进行),贸然通电试运行。。用户和监理方没有在电力部门做试验和挂计量时通知厂家来人协助调试。这些工作,只要有点责任心或者工作做细致些,其实一个电话就能搞掂。

2、用户为了赶工期,在施工临时电源拆除后,改用没有验收过的新配电室供电施工。属违法用电。

3、由于配电室没有验收交工,所以,用户方没有配备专门的值班电工巡检。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处理。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主给予分享。

看来这个互感器质量太差,高压熔断个保险并不罕见,承受电压为原来的1.732倍,就导致C相互感器爆裂,估计没做耐压试验或没在意。

 ;

“当PT柜中,互感器带的熔断管(0.5A)有一相烧毁时,PT出线半接地端(Y型)断相电压叠加,由剩下的两相承受,承受电压为原来的1.732倍。”--------没看懂这句话,请楼主讲一下。

网友F:
楼主的说法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G:
没验收就能用电,责任谁承担。

网友H:
接触不好!

网友I:
高压的故障我接触的比较少

楼主:
答复:“求专 ; ; 11楼 回复时间:2008-5-28 18:31:20”的疑问。

1、互感器在打耐压试验的时候,通常打压时间为1分钟,打压值为38KV或42KV(我记得好像是)。

 ; ; ; ; ; 本案中由于PT柜微机综保没有进行定值设置,所以,当有一相熔断管烧毁时,PT在缺相状态,而配电室又没有人值班,什么时候缺相的没有办法论证,现在只能推算缺相不会时间太短,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打压做试验才1分钟,而一相断相后1.732倍的电压叠加在剩余2相上的时间相对1分钟来说,可以说是太长时间了。所以,不能就这样说互感器质量有问题。

2、我没法发图纸,你可以参照国标的标准柜型KYN28系列等柜型图纸看一下,PT柜一次图形的组合方式,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说“当PT柜中,互感器带的熔断管(0.5A)有一相烧毁时,PT出线半接地端(Y型)断相电压叠加,由剩下的两相承受,承受电压为原来的1.732倍”的依据了。这种柜型很普遍,很容易找到他的标准 一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