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与200组态通讯组态问题

楼主(2008-05-06):
今天有一个问题把我烦了半天,就是300与200的通讯不是要编程的吗??怎么编程,200上的是电梯的程序,输入从I0.0到I2.5,输出从Q0.0到Q3.4。用了扩展模块,是不是在200上不用编程??要编程是怎么样的编程的,300与200的都要。然后在step7上监控是怎么监控200的运行状态的??大家帮忙想想。我看的书说我的头晕。还是没有实现。大家知道那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A:
但不知你要求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楼主:
用EM277连接的PROFIBUS-DP通讯

网友B:
采用无组态的单边编程通信方式吧,只在300侧调用SFC67,SFC68

楼主:
书上说的用2字节的输出,2字节的输入。或者是8字节的输出与输入,有谁懂啊??请教一下

网友C:
300与200的profibus通讯还是很好做的,只要定义好相关的输入输出存储区就行,我这里有相关的文档,需要的话我发给你!!

楼主:
你好,麻烦你发给我一下吧。邮箱是yaoyunfeng520@126.com。QQ是398580973.非常感谢龙唐西门道,以及楼上回复的。

网友C: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如下图: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图: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网友C:
呵呵 直接发上来了,有不懂的再说吧!!

楼主:
恩好的。很不错。谢谢了。我到实验室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做出来了,被cpu222整死了。这个cpu只能带2个模块,结果带了三个em277还是最后的,直接接到前面一个模块就好了。终于毕业设计的组态全部完成了。谢谢大家。老师也挺满意的。

网友D(2013-07-29):
不错,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