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1A通讯参数

楼主(2008-05-06):
我现在知道的:端口名称=COM1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校验=
                            停止位=

请大家告知效验怎么填、 停止位是几?

谢谢大家!!!!!

网友A:
欧姆龙是

启动位=1     数据位=7         校验=E            停止位= 2

至于自定义的
启动位=1    数据位=8       校验=O(或E) 停止位= 1(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