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的fault报警

楼主(2008-05-06):
求助关于ab plc 的报警: logix1100, 有一个光电开关输入量,每次切换这个输入信号的时候,plc 自动转换到fault模式,并不停的闪烁,进入程序察看,plc 提示为:A minor error bit is set at the end of the scan. refer to S:5 minor error bits. 不胜感激。

网友A:
计算溢出,比如除数是0,或乘法超出范围,开关量动作才会有这样的计算,好好查程序吧.

网友B:
位定义错了。查看一下。

楼主:
  各位高手,确实是开关量,有一个指令,每次到这个指令时,plc就报故障, 就是下图中的0025行,MOV  0   N7:0。感谢指点。

楼主:
重发,在程序中,多次调用了B9:1/10这个位,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也许是N7:0在程序其它地方作为一个除数,所以出错,如果机器允许的话,你试一下改MOV 0 N7:0为MOV 200 N7:0,看看有无错误发生.

有的程序使用了类似指针的寻址方式,这样一来你查错比较麻烦一点.

楼主:
多谢各位,我还是没能找到原因,程序中没有除法运算,但是,我在MOV指令之前,加了一个TON指令,只要正常操作,MOV指令就不会执行,PLC就不会抱错误,所以可以说问题算是解决了吧。

网友C(2016-01-13):
本人也遇到此类故障,看到此贴,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