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断定固态继电器的好坏

楼主(2008-05-06):
怎么样断定固态继电器的好坏?它的控制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A:
3-24v

网友B:
应该与验晶闸管软启动一样。

网友C:
大多数控制电压是3-24V,只要有控制电压,输出就有,还有输出随着控制电压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控制电压是3-24V,只要有控制电压,输出就有的固态继电器,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控制端好坏,同时当正向时固态也应有输出。这是简单方法

网友D:
        二极没有击穿基本就是好的,固态继电器很少有断的情况。用万用表电阻挡测二极,电阻无穷大,换表笔测仍无穷大。

        另外,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有多种,AC15-380V;DC3-220V都有。

网友E:
其实很好检查的,通电情况下,用电笔就搞定。

网友F:
x谢谢楼主,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控制端好坏,同时当正向时固态也应有输出。这是简单方法

楼主:
我用万用表的电池做为控制级的电压,测固态继电器是否导通,好象是对的。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G:
先量控制电压,再量固态继电器输入输出

网友H:
固态继电器24V线圈控制交流电用的多,称直交固态继电器

网友I:
SSR 固态继电器在控制端接上与之相符的电压,再将万用表量程旋到二极管量程,正向导通,反向无穷大

楼主:
谢谢懂一点点,那么我用万用表的电池做为控制端的电压,来检验固态继电器的方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