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相关

楼主(2008-05-06):
使用CP1H,需要测量0--20毫伏的电信号,需要配什么东东,CP1W-AD041等模拟量模块以外的。

OMRON是否有专门的称重模块(类似西门子的SIWAREX)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今天看了SIWAREX的手册,感觉标定比较麻烦,尤其是用户那边.标定用软件没有中文,他们肯定不懂(偶所在行业),

网友A:
是变送器的信号吧,我这有跟这个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B:
可以试一试以下方法:1、把毫伏信号转换为标准信号。2、PLC编程时把标准信号和实际值相关。3、在放大变送器上较称。

网友C:
称重系统我做的太多了!

传感器(0-20mV)->重量变送器(0-10V/0-20mA)->PLC

CP1H-XA型集成了4个模拟量,为什么还要CP1W-AD041?点数不够?

集成的模拟量分辨率为1/12000 ,AD014才8000.

标定部分属于机密,不便分享!

网友C:
标定软件可以自己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