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直流电源

楼主(2008-05-06):
220v交流输入。190v直流输出。电流3A.的电源盒

网友A(2008-07-11):
220V交流好像不能转换成这么高的直流吧?

网友B:
怎么不能,500V都能整出来

这个市场上去找吧,

网友C:
这个一般要去开关电源厂订做才有这种非标产品.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哪位师傅有ABB 的直流电源30A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D:
哪位师傅有ABB 的直流电源30A的型号,谢谢了 ,如有请发到conchzgj8100@163.com

网友D:
哪位师傅有ABB 的直流电源30A,24V的型号,谢谢了 ,如有请发到conchzgj8100@163.com

网友D:
哪位师傅有ABB 的直流电源30A,24V,输入220VAC的型号,谢谢了 ,如有请发到conchzgj8100@163.com ,

网友E:
220v交流输入。190v直流输出。电流3A.的电源盒 ——可控硅桥式整流器。

网友F:
220v交流输入。190v直流输出。电流3A.的电源盒 ——可控硅桥式整流器。不用加电容的

网友G: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等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H:
如果是入接感性负载的话,找台直流调速器试试吧

网友I:
直接桥式整流出来就是198v 呀!

网友J: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整流,要求高的话就需要稳压并控制纹波了.

网友K:
如果要求 不高的话用桥式整流就可以

网友L:
N6741B 直流电源模块(按结论)

额定输出

电压:5 V
电流(在40°C以上时每°C降低1%):10 A / 20 A
功率:50 W / 100 W
编程精度(在30分钟预热后温度为23°C ±5°C时。适用于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的程序)

电压:0.1% + 19 mV
电流:0.15% + 20 mA
纹波和噪声(20 Hz至20 MHz)

恒定电压 峰-峰值:10 mV / 11 mV
恒定电压 均方根值:2 mV
(PARD) 恒定电流 均方根值:8 mA
负载效应(调整率)(当输出负载变化时,最大负载线压降为1 V/线)

电压:5 mV
电流:2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