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启动存储单元清零如何做

楼主(2008-05-07):
各位:

       我想在程序重新启动的时候(不断电)将所有的存储器区、继电器区等清零,达到与关毕电源再启动一样的效果,用什么好的语句呢?谢谢。

网友A:
使用SM0.1就行!!

楼主:
SM0.1后面呢?他后面执行什么语句?

网友B:
在OB100里清零,

OB100上电时调用一次,

网友C:
顶3楼!OB100调用

网友D:
   比如要清除M 存储器的M0.0到M0.7,可以用下面的语句

 SM0.1                            M0.0

---------||---------------------(R)

楼主:
谢谢苗子等,呵呵,我试试。

楼主:
OB100如何调用啊,该市用什么语句?我在帮助里面也为找到相关内容,呵呵,见笑。

网友E:
有没有STEP 7    V5。3的授权啊?

谢了。

网友F:
楼主  直接插入组织块OB100,就可以在里面写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