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发生堵转的电机要用什么样的保护?

楼主(2008-05-07):
容易发生堵转的电机要用什么样的保护?电机是7.5kw,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堵转,要用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呢?现在主控回路中有保险丝,有热继电器。时常要换保险丝很麻烦,还有其它什么好的保护方式呢?

断路器怎样?要选什么样的?

网友A:
呵呵,第一次听说电机主控回路中安装保险丝,看你缺相了电机不烧才怪,容易堵转的电机最好用电机保护器,常规的热继电器和断路器是不能保护的

网友B:
用电机保护器啊,也不贵!就二三百,比电机便宜啊!

网友C:
呵呵,建仪使用电机综合保护器.热继电器灵敏度差些,带热保护的断路器也同样.

楼主:
呵呵,第一次听说电机主控回路中安装保险丝

这个很奇怪吗?比较老的机器上应该保险丝类用的很多吧!

网友D:
还是用电机保护器比较好些。

楼主:
电机保护器还真没用过,好象用的也不是很普遍。

网友E:
传统的做法采用电流继电器保护,电流设定在堵转前的电流值,启动时将电流继电器触点短路,躲过启动电流再将电流继电器投入。机床电路中电机的夹紧动作就是这么做的,电机堵转电流控制夹紧力的大小。

网友E:
如果启动电流不大,启动时的封锁动作可不用。

网友F:
电机保护器没用过啊?电机保护器可以说是多为一体的保护装置,缺相过流过压失压三相电流不平衡短路等,它都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G:
加过流或速断保护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保护器还真没用过,好象用的也不是很普遍。

 ;

 ;

呵呵,偶们这里新装置电机保护器用的挺多,有穆勒,ABB,万龙,苍南双华。老装置用热继电器和空开。

比较老的机器上保险丝类用的很多。

楼主:
电流继电器

这种也没见过。不知什么样子,是不是和热继电器类似。

网友H:
建仪使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或电流继电器

网友I:
电机又不大,选用空开+热继就可以了,主回路的导线截面需要注意。

网友J:
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K:
用速度继电器吧,应该好用的!

网友L:
使用电动机保护仪就行,2--20A,调整好正常电流值,和跳闸时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