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维纶触摸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为什么我用维纶的EB500打开一个文件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能帮我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你自己做的图库没有拷贝过来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C:
你肯定插入了位图或者没有添加使用过的图库,一般你拷打到别的电脑上或者电脑重装了就会有这种现象

你应该把工程压缩了再拷贝,这样在别的电脑上解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会影响这个程序的编辑,不影响下载使用。

网友E(2008-06-18):
反编译一把试试,一般差不多。

网友F:
一般从其他地方烤来的打开都这样,因为别人做的程序应用了你没有的图库,关闭画面(不要关闭程序),点击工具-反编译,运行eob文件就行了。

网友G:
拷贝EOB文件或者CMP文件

QQ 380311035

网友H:
一般从其他地方烤来的打开都这样,因为别人做的程序应用了你没有的图库,关闭画面(不要关闭程序),点击工具-反编译,运行eob文件就行了??????

之后在在程序中找到刚刚的程序吗?怎么还是打不开啊?

网友I(2008-07-29):
你只是把组态文件考了过来,并没有把图库一起考过来。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就会提示找不到图库。

网友J:
威纶这点做得太烂了,幸好它便宜

网友B:
是的,威纶的软件做的是比较差,产品质量也不怎么稳定  QQ  470331240

网友K:
你可以直接从触摸屏上载来。在反编译一下。打开没有问题了。可以看到所有的图片。

网友F(2009-02-06):
将EOB文件拷过来,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威纶EB500的库文件中并没有LZ贴图中的Lbjcmp...位图文件.

可以替换掉它.

网友M:
反编译一遍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N: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 、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

网友O(2010-07-30):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图库丢失,建议反编译,这样一般都可以解决。

为防止这种情况,以后在拷贝程序时候,尽量拷贝压缩后的程序,注意:不是用的系统的一般压缩工具,是HMI软件的工具下拉菜单的压缩功能。

网友P:
维纶触摸屏XOB文件反编译时提示密码错误,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Q:
就是图库丢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做好的文件CMP保存。

如果没有上面的文件,只能试试EOB了,

技术与销售QQ:378941593

淘宝小店:http://shop62157126.taobao.com/

网友R(2010-11-20):
维纶触摸屏XOB文件反编译时提示密码错误,有解决的方法吗    邮箱:xuhailin118@126.com

网友S(2011-04-13):
维修各类PLC,触摸屏,出售维修配件,威伦触摸屏解MI6000(8000)解MI

QQ :903163255

网友T:
用步科的吧,很多问题也就没有了,可以打开多个工程,修改相互复制相当容易,也不会出现图库的问题

网友U:
不影响下载使用,要修改的话要把图库拷过来就正常了

网友S:
联系电话:13915072206

QQ:903163255

各类PLC,触摸屏维修配件销售,维修各类工控器材,

威伦触摸屏密码解除

网友V(2011-06-28):
编译时出现:1错误,15警告。请问怎样找到错误和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