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这边有个镀锌机组二级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 是用intouch9。0做的,但是现在有个这种情况,程序在刚开始运行时还可以 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几天,有时几个小时),就会报个internal error  unknown opcode in GetFValue():65  然后就弹出导致程序关闭的内存错误,重启后 运行一段时间还是这样, 请教高手有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

是什么问题啊? 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自己顶个

网友A:
还是换用MCGS吧,呵呵

网友B:
没用过,从软件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查一下0x77fa144b是哪里的(内存过来的吧,要查得找熟悉该软件的人),断点是从那里过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