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转速控制

楼主(2008-05-07):
据说变频器低转速时性能不好,是这样吗?

我想控制转速在1r/min~10r/min可调,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不如加一级减速为好。

网友B:
转速不是很稳定,用矢量控制可能会好点,但不如加一级减速.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加一级减速怎么加

网友C:
用减速机啊,或者简单点皮带轮也可以

网友D:
也可以用伺服控制。而且稳定,精度高。

网友E:
用变频器肯定是不行的,长期低速运行电机不烧,变频器不坏那也算你幸运~~~

楼主:
 啊

加减速机也会坏吗

网友F:
最好是加减速机的哦!

网友G:
是加二级减速,总减速比1:150左右,选用4极电机..输出1RPM时对应电机转速是150RPM左右,变频器输出频率5HZ左右,适当作转矩提升设置可以满足低速转矩输出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加二级减速,总减速比1:150左右,选用4极电机..输出1RPM时对应电机转速是150RPM左右,变频器输出频率5HZ左右,适当作转矩提升设置可以满足低速转矩输出要求..

呵呵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