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上位机?上位机==WINCC?

楼主(2008-05-07):
在论坛晃的这段时间,发现有人说“WINCC只是上位机上的一个软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的上位机和WINCC在工业场合就是一回事,难道不是吗,难道上位机上运行WINCC的同时还会运行其它软件吗,当然应该是可以运行其它软件的,但一般的工控场合,运行WINCC的上位机还会运行其它软件吗?

网友A:
上位机是不等于WINCC的。wincc只是一个自动化软件,但是上位机可以运行很多种自动化软件。

我就见过上位机不但运行自动化监控软件还运行管理系统软件的。

网友B:
首先,上位機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通俗的講就是主控方,如果沒有PC,是不是就沒有上位機了?

顯然不是,PLC1控制PLC2,也可以認為PLC1就是PLC2的上位機,上位機與下位機只是依據在整個工藝環境中的不同位置而決定的。

而Wincc只是運行于上位機的一個軟件,這需要一種特例的環境,即PC作為上位機,如果PLC是上位機的話,還能運行Wincc嗎?

以上!

网友C:
支持 yuanle ,感谢给初学者在概念上一个很好的解答.

网友D:
WINCC,IFIX,Intouch都是上位机软件

网友E(2009-01-17):
一个很好的解答. .........................

网友F:
二楼和四楼正解、

网友G:
不错,很有真知灼见!!!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错,很有真知灼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