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突然失磁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车间使用的电磁吸盘,在上月时突然出现了瞬间掉磁的现象,其中的几点现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我说明一下:1、电磁吸盘在打到吸的位置时,盘卷(我车间是高速线材车间,专门生产钢筋的)被吸住后天车上升,并且在上升的过程中天车水平移动;2、天车在走了大约5米以后,显示吸盘电流的安培表指针突然回零,盘卷掉落;3、安培表指针慢慢上升,直到吸盘的工作电流。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其中还有一次安培表的指针摆动了几次才慢慢回到吸盘的工作电流。现在我想问大家的是,如果吸盘工作以后,被吊的盘卷自己掉落,会不会引起安培表的突然回零?我车间使用的是岳阳天力生产的电磁吸盘,因为他们现在不生产同类产品的控制板,我们想买也买不到,所以不能进行更换控制板来查找问题所在,在此,向各位大哥大姐寻求帮助。

网友A: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给解答一下。

网友B:
好危险啊!突然失磁,应该有应急措施的.

网友C:
以我工作经验有几点/1吊车行走时导电拖接触不良,短时间缺相.2控制部分失控,直流接触器机构或连锁是否不良.3磁盘内部线圈部分短路磁力不够.4变压器和三只硅管是否良好.过流继电器安培是太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以我工作经验有几点/1吊车行走时导电拖接触不良,短时间缺相.2控制部分失控,直流接触器机构或连锁是否不良.3磁盘内部线圈部分短路磁力不够.4变压器和三只硅管是否良好.过流继电器安培是太小等.

我这里因为有两台同样的电磁天车,另一台没有发生过此类现象,不过我已经更换了电磁吸盘柜,也就是说,掉包的这台天车使用的控制柜是岳阳天力生产的,不掉的这台是抚顺隆基生产的。当然谢谢双拳矿机,我会根据你的3和4去查一下,另外,其他的前辈也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宝贵的线索,毕竟我这里的设备已经被砸坏过两次了,真的是每次都被领导训阿,惨!!!

网友D(2016-12-25):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遇到电磁吸盘有关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是电磁吸盘生产厂家,同时接受电磁吸盘维修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