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

楼主(2008-05-07):
我车间使用的电磁吸盘,在上月时突然出现了瞬间掉磁的现象,其中的几点现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我说明一下:1、电磁吸盘在打到吸的位置时,盘卷(我车间是高速线材车间,专门生产钢筋的)被吸住后天车上升,并且在上升的过程中天车水平移动;2、天车在走了大约5米以后,显示吸盘电流的安培表指针突然回零,盘卷掉落;3、安培表指针慢慢上升,直到吸盘的工作电流。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其中还有一次安培表的指针摆动了几次才慢慢回到吸盘的工作电流。现在我想问大家的是,如果吸盘工作以后,被吊的盘卷自己掉落,会不会引起安培表的突然回零?我车间使用的是岳阳天力生产的电磁吸盘,因为他们现在不生产同类产品的控制板,我们想买也买不到,所以不能进行更换控制板来查找问题所在,在此,向各位大哥大姐寻求帮助。

网友A:
还真没碰到过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2009-05-15):
可能是控制板线路有问题

网友C(2009-07-24):
被吊的盘卷自己掉落,不会引起安培表的突然回零。

‘天车在走了大约5米以后’。是不是在行走途中如果是偶然出现,有一种可能是直流接触器自保触点受到震动暂时脱落,电磁吸盘接触器打开,电流下降。

网友D:
我也是在高线做的,其实用天车吸盘吊盘卷一点都不安全,还很慢,不如该叉车吧,8吨的大叉车!还容易装货,比天车装货快多了!

网友E:
我们也是用这个不过我们是用电磁铁,盘卷掉落时时不会引起电流表突然回零的!你可以做下试验的,无论有无盘卷安培表肯定会有显示的!

其中原因有:可编程控制器原因,(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拆了不用了)还有救是线路问题,最好检查下控制回路看线路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