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plc之间以太网通信程序

楼主(2008-05-07):
请教abplc之间以太网通信程序

网友A:
没有什么通信程序。

两个PLC都把以太网地址设置好就可以通讯。

通讯方式:PLC1在地址表里面建立要传输的数据结构,设置成“生产者”格式。PLC2建立相同的结构,设置成“消费者”,并指定相应的生产者即PLC1就可以了。

AB的以太网通讯很简单,自己动手设置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的。

网友C(2008-06-27):
请问下micrologix 1100和compactlogix1769-32E 能通讯吗?

网友D:
在软件里设置就可以,没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