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态参数与控制器的关系

楼主(2008-05-07):
在设计机械结构的时候需要测试模态参数,其中包括各阶相应得频率、振形、质量、刚度和阻尼,然后按照此值,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安排系统谐振点的位置。

模态参数也直接关系到 以后控制器的设计和具体控制率实现的可行性。

模态参数不是机械结构的共振点频率么?和控制器有什么具体关系?还是说控制器发出的信号频率也要避开机械共振点频率么?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基础,能否给一个思考的方向?

网友A:
“还是说控制器发出的信号频率也要避开机械共振点频率么? ”

一些闭环控制卡上,确实有这样的功能,输出信号可以设置一个带阻滤波器,来减少机械共振。这个功能也有叫“陷波滤波器”的

网友B:
看到有人关心起机械系统的模态来了,应该算是中国工控界的觉醒和回归。

网友C:
觉醒和回归,有意思。

设计机械结构的时候需要测试模态参数,怎么测试?有限元分析是不是就是做这个的?

陷波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应该都是在驱动器里的功能,不应该在闭环控制卡上。

楼主:
就是有限元分析做的。

刘版主说的意思就是说,控制器的输出信号的频率也要避开共振点?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陷波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应该都是在驱动器里的功能,不应该在闭环控制卡上。 ”

对于一个提升系统性能的功能,不存在“应该”出现在系统的哪个模块中,以及“不应该”出现在系统的哪个模块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