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参考

楼主(2008-05-07):
在使用、推广海为plc的过程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大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海为的plc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把这些问题收集一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把常见的问题延续一下,就像西门子的《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一样,为用户打造最便利的学习通道。
1:关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使用方法
 并行扩展:在“PLC硬件配置”中添加相应模块,配置相应参数即可,如果需要在运行过程中修改参数,可以使用TO指令进行修改,否则无须使用FROM/TO指令。
 串行扩展:即远程扩展,将每个模块通过485与计算机连接,运行编程软件,通过“工具/远程模块管理”菜单,打开“远程模块管理”窗口,与模块联机,修改模块地址/参数等,然后“下载”参数,如果扩展模块需要连接在同一个485网络,请确保模块的地址不会重复,所有模块地址/参数都修改后,将它们连接到主机的485通信口,在程序中使用MODR读取输入通道的值存放在V区,使用MODW指令将V区的值写入到输出通道。
 需要注意的是: 采用串行扩展485通讯的方式读取的modbus 地址不是手册上的modbus地址,那是主机的modbus对应地址,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软件中帮助的CR值。
2:关于接近开关的输出端直接接plc的输入端的问题
接近开关都是有漏电流的,一些客户对这有些不放心,怕漏电流干扰plc工作,造成跑机。针对这个情况我查阅了各个厂家接近开关的数据,一般的24v的接近开关的漏电流都小于0.8MA,海为plc的动作驱动on为3.5mA以上,动作驱动OFF为1.5mA。西门子200的plc逻辑1最小15vdc/2.5mA,逻辑0最大5vdc/1mA,允许最大漏电流1mA。都可以满足需要,不会因漏电流影响输入的
3:modbus对应地址的释义:
在人机文本选择Mosbus RTU Extend,寄存器是3X表示读,4X表示读写,如何与海为寄存器对应请看在线帮助/编程手册的“通讯地址代码表”或编程手册20页,如V1900的MODBUS地址为寄存器4x2412(1900+512),Y0对应MODBUS地址0x1536(0+1536),m0对应3072,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机界面的起始地址是从1开头的,就需要在原地址上加1,如组态王对应得v1900的地址威4x2413(1900+512+1),Y0对应MODBUS地址0x1537(1+1536),m0对应3073。
海为PLC主机带一个RS232和一个RS485通讯口,用任何一个口都可以通讯连接,在modbus的地址类型分0/1/3/4等,其中0/1表示位地址(1为输入,0为输出),3/4表示寄存器地址(3为输入,4为输出),可以通俗的理解为,1为只读位/0为可读写位,3为只读寄存器/4为可读写寄存器
4:注释的显示问题
Haiwell PLC的编程软件提供了地址注释、网络注释、功能块(指令)注释、程序块注释、表格注释和项目注释功能,地址注释可通过在地址后跟“//“直接输入(如:X0//电机启动),注释可选择下载到PLC中,方便您日后上载阅读或修改程序。也可以通过【工具/地址注释表】菜单批量输入地址注释 ,地址注释可以直接显示在LD图中,通过【查看/显示注释】菜单打开或关闭注释的显示,程序默认不显示注释。
5 :海为cpu系统软件的升级方法:
海为PLC 的系统软件可以由用户自行升级享受公司不断推出的各种最新功能,下载的升级文件后缀名为.mdu,升级不需要专用工具,用编程软件即可,升级的方法如下:
1、从海为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相应型号的PLC模块升级文件,然后解压缩。
2、运行海为PLC编程软件,与PLC联机,选择【PLC/PLC 模块升级】菜单,进入【模块升级】窗口。
3、按【打开】,选择您下载的模块升级文件,按【升级】按钮进行升级。
4、如果成功则可以退出,如果失败,可以再次进行升级操作,直到升级成功
6:海为的时钟掉电保持是多长时间
海为PLC的时钟掉电保持是7天,如果时钟失去,时钟是随机值
7: 海为E系列和S系列plc的差别
E系列和S系列的区别仅为以下3点:
1、不支持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输出。
2、只能扩展一个模块,主机2个通讯口,不支持扩展通讯口。
3、程序容量为8K。S系列为16k
其他与S系列完全功能相同,对售后及产品保证请尽管放心
8:出现的53#错误
这个错误是由windows引发的,可以到海为公司网站www.haiwell.com的“下载中心”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重新安装即可

可以加qq:352555733互动交流

网友A:
很有价值的总结,收藏了,谢谢!

网友B:
很有价值的总结,楼主辛苦了!

网友C:
没有注意海为的,不知道有什么优势?   价格?!!

现在的PLC价格也不是很高了(小型的).

网友D(2008-07-03):
请问:plc是什么?概念性的总结一个定义,谢谢

网友E:
海为PLC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0592-5137357罗工

网友F: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经营的产品有伺服电机、减速机、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电器、伺服电机配线插件、编码器、联轴器等等。
伺服电机:日本富士、三菱、松下、安川、德国MOTEC
变频器:日本富士、三菱。
PLC可编程器:日本富士、三菱。
触摸屏:日本富士、三菱、松下。
减速机:德国MOTEC行星减速机、台湾泰映减速机。
编码器:丹麦SCANCON工业编码器、日本多摩川(TAMAGAWA)工业编码器。
低压电器:日本富士。
伺服电机专用联轴器:日本三柱、国产赫建。
富士、三菱、松下、安川伺服电机配线、插件。
3M插件系列。
联系人:高恺 13795475120
电话:021-33776710
MSN:gaokai200888@hotmail.com
Email:gaokai512958@163.com

网友G:
谢谢!满有价值的收藏了!

网友H(2008-08-05):
很有价值的总结,收藏了

网友I(2011-04-08):
谢谢LZ了,对我们来说的确 不错哦

网友J:
楼主的教诲令人受益非浅!

网友K(2011-05-09):
引用 网友B:
很有价值的总结,楼主辛苦了!

网友L(2011-06-11):
实实在在的做事,实实在在的做人。支持国货不应停留在口头上。

网友M(2011-07-25):
是蛮有价值的,我也收藏了,以备后续之用。

网友N(2012-07-02):
  • 海为plc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学,通讯能力强,一般通讯只需一条指令,模拟量强大,模拟量引用无需编程,软件支持仿真功能 ,有需要海为的可以联系我:13538532126。万先生。

网友O:
    海为plc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学,通讯能力强,一般通讯只需一条指令,模拟量强大,模拟量引用无需编程,软件支持仿真功能 ,有需要海为的可以联系我:13538532126。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