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oneywellS9000/R150/R160的请进

楼主(2008-05-07):
操作员站原用的机器是PENTIUM /PENTIUM MMX CPU,更换为PII 或P4 CPU平台的研华工控机后,系统就检测不到并口上的加密狗了。

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我可以提供S9000,PLANTSCAPE R150整套卡件备件,请联系QQ78800602

网友B:
我有一个s9000e的控制器,和AO、RTD卡备件,可联系QQ937826189

网友A(2008-08-20):
加密狗有个软件要重新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