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时钟WDT如何应用

楼主(2008-05-07):
照我们书上说,在一个扫描周期超过200ms时,PLC运行便停止了,这时候要插入WDT指令刷新警戒时钟,但是程序中动辄就有计时器要超过20m的,这个……?

网友A:
程序的扫描周期(视程序长短,指令类型)与定时器(T)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B(2008-09-17):
楼上的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还是觉得扫描周期不够的话,FX系列可以修改D8012的数值增加扫描周期.

网友C(2008-11-12):
这个是对扫描周期与定时的概念没有分清楚 ,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扫描周期是PLC运行程序及相关系统运行的时间,而定时器是在很多个周期连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