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电梯一般由以下几部份组成:
1. 曳引系统
2. 导向系统
3. 门系统
4. 轿箱系统
5. 重量平衡系统
6. 电力拖动系统
7. 电气控制系统
8. 安全保护系统
电梯的分类
按驱动方式分类:
1. 交流电梯
2. 直流电梯
3. 液压电梯
4. 齿轮齿条电梯
5. 螺杆式电梯
6. 直线电机驱动的电梯
按用途分类:
1. 乘客电梯
2. 载货电梯
3. 病床电梯
4. 服务电梯
5. 观光电梯
7. 车辆电梯
8. 船舶电梯
9. 建筑使用电梯
10. 其它
还可以按其它方式分类。
根据电梯使用的不同要求,电梯的驱动可采用曳引驱动,液压驱动,卷筒驱动,及齿轮齿条,螺杆驱动等方式。
一.曳引驱动
曳引驱动是采用曳引轮作为驱动部件。钢丝绳悬挂在曳引轮上,一端悬吊轿箱,另一端悬吊对重装置,由钢丝绳和曳引轮之间的摩擦产生曳引力驱动轿厢作上下运行。
1. 绕绳方式
电梯曳引钢丝绳的绕绳方式主要取决于曳引机组的位置,轿厢的额定载重和额定速度等条件。在选择,确定绕绳方式时应考虑有较高的传动效率,合理的能耗及有利于钢丝绳使用寿命的延长。
2. 曳引力计算
在曳引轮槽中能产生的最大有效曳引力是钢丝绳与轮槽之间摩擦系数和钢丝绳绕过曳引轮包角的函数。
3. 提高曳引能力的措施
a. 改变绳槽形状及绳槽材料,提高摩擦系数。
b. 增大包角
c. 增加轿厢自重
4. 钢丝绳在曳引轮槽中的比压计算
5. 钢丝绳在绳槽中的摩擦系数
6. 曳引轮绳槽磨损的原因
影响钢丝绳寿命的因素,一般也同样影响曳引轮的寿命,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a. 曳引轮本身
b. 钢丝绳的构造,材质及其物理性能
c. 轿厢运行高度
d. 载荷
e. 曳引机和其它部件的技术参数
f. 环境和保养
二.卷筒驱动
早期电梯的驱动,除了液压驱动之外都是卷筒驱动。这种卷筒驱动常用两组悬挂的钢丝绳,每组钢丝绳的一端固定在卷筒上,另一端与轿箱或对重相连。一组钢线绳按顺时针方向绕在卷筒上,而另一组钢丝绳按反时针方向绕在卷筒上。因此,当一组钢丝绳绕出卷筒时,另一组钢丝绳绕入卷筒。
卷筒驱动电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提升高度低
2. 额定载重低
3. 电梯行程不同,必须配用不同的卷筒
4. 导轨承受的侧向力大
5. 钢丝绳有过绕和反绕的危险
6. 能耗大
三.其它驱动方式
1. 液压驱动
将在另一门课程中介绍。
2. 螺杆式驱动
目前,实际很少采用。
3. 齿轮齿条式驱动
这种驱动型式主要用于建筑施工电梯上。
4. 直线电机驱动
1990年4 月第一台使用直线电机驱动的电梯在日本使用。
直线电机用于电梯是电梯驱动的重大改革,它与传统的驱动方式相比,具有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少,节能,可靠性高等特点。
在曳引电梯中,轿厢和对重悬挂于曳引轮两侧,轿厢是运送乘客或货物的承载部件,也是唯一乘客看到的电梯结构部件。使用对重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电动机的负担,提高曳引效率。卷筒驱动和液压驱动的电梯很少用对重,因为这两种电梯轿厢均可以靠自重作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