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四大性能

楼主(2008-05-07):
一 、安全性

  (一)腐蚀性介质

  宜选用塑料电磁阀和全不锈钢;对于强腐蚀的介质必须选用隔离膜片式。例CD-F. Z3CF。中性介质,也宜选用铜合金为阀壳材料的电磁阀,否则,阀壳中常有锈屑脱落,尤其是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氨用阀则不能采用铜材。

  (二)爆炸性环境

  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产品,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

  (三)电磁阀公称压力应超过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二、 适用性

  (一)介质特性

  1.质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例ZQDF用于空气,ZQDF—Y用于液体,ZQDF—2(或-3)用于蒸汽,否则易引起误动作。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则可通通于气.液体。最好订时告明介质状态,安装用户就不必再调式。

  2.介质温度不同规格产品,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

  3. 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通径大于15mm用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作特殊订货。通径小于15mm订高粘度电磁阀。

  4 .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反冲过滤阀,压力低时尚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作例如CD—P。

  5 .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ZDF—N和ZQDF—N单需用双向流通,请作特殊要求提出。

  6 .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

  (二)管道参数

  1. 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例如,用于一条管道向两条管道切换的,小通径的选CA5和Z3F,中等或大通径请选ZDF—Z1/2。又如控制两条管道汇流的,请选ZDF—Z2/1等。

  2 .根据流量和阀门Kv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请注意有的厂家未标有Kv值,往往阀孔尺寸小于接口管径,切不可贪图价低而误事。

  3.工作压差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

  (三)环境条件

  1. 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超差需作特殊订货提出。

  2. 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

  3 .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

  4 .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

  5. 环境空间若受限制,请选用多功能电磁阀,因其省去了旁路及三只手动阀且便于在线维修。

 (四)电源条件

  1 .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2 .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

  3 .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

  4.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

  (五)控制精度

  1 .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请选用多位电磁阀;Z3CF三位常开电磁阀,具有微启,全开和关闭三种流量;ZDF—Z1/1组合多功能电磁阀具有全开、大开、小开、全开四种流量。

  2 .动作时间:指电信号接通或切断至主阀动作完成时间,只有本公司专利产品多功能电磁阀可对开启和关闭时间分别调节,不仅可满足控制精度要求,还可防止水锤破坏。

  3. 泄漏量样本上给出的泄漏量数值为常用经济等级,若嫌偏高,请作特殊订货。

  三、可靠性

  (一)工作寿命,此项不列入出厂试验项目,属于型式试验项目。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

  (二)工作制式:分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三种。本公司常规产品均为长期工作制,即线圈允许长期通电工作。对于长时间阀门开通只有短时关闭的情况,则宜选用常开电磁阀。用在短时工作制而批量又很大时,可作特殊订货以降低功耗。

  (三)工作频率:动作频率要求高时,结构应优选直动式电磁阀,电源听优选交流。

  (四)动作可靠性严格地来说此项试验尚未正式列入我国电磁阀专业标准,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有些场合动作次数并不多,但对可靠性要求却很高,如消防、紧急保护等,切不可掉以轻心。特别重要的,还应采取两只连用双保险。

  四、经济性

不经济就是对资金,精力乃至生命的浪费它选用的尺度之一,但必须是在安全、适用、可靠的基础上的 经济、经济性不单是产品的售价,更要优先考虑其功能和质量以及安装维修及其它附件所需用费用、更重要的是,一只电磁阀在整个自控系统中在整个自控系统中乃至生产线中所占成本微乎其微,如果贪图小便宜而错选早造成损害群是巨大的。

  总之,经济性不单指产品价格,而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综合费用价格比。

网友A:
谢谢了.看了以后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B:
看了楼住的文章,收益很多,想请楼住介绍一下,"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请选用多位电磁阀;Z3CF三位常开电磁阀,具有微启,全开和关闭三种流量;ZDF—Z1/1组合多功能电磁阀具有全开、大开、小开、全开四种流量", 中的多位电磁阀和组合多功能电磁阀的动作原理及动作过程.

网友C:
介绍比较详细,有实用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