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AS可以读出程度,但无法写入,写保护

楼主(2008-05-07):
我有一台A2As的CPU ,用软件可以直接读出程序,但我想改程序,总是无法写入。

我觉得可能是有写保护,密码我是知道的,但我的软件(GPP)在关键字设置选项下,只读和读写选项是阴文,

能选择,请问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其它原因?怎么办呢?我现在想改几条语句。谢谢了。。

网友A:
CPU上有个DIP开关打到ON位置

具体哪个看下书!

楼主:
谢谢。

您说的,是不是钥匙开关呀。我在ON和OFF以及RE位置上都试了试,还是不行。

您指的是哪个开关呢?其它的开关我找不到呀。。

网友B:
不是DIP开关,时面的小的拨码开关.

网友B:
不是DIP开关,是里面的小的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