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MI一般情况下与PLC相连,还是与上位机PC相连,谢谢

楼主(2008-05-0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与控制设备连接,与PC链接除了编程软件下载之用还有何意义?

根据您的需求来决定如何连接。

和上位PC链接的一个典型应用是:PC与触摸屏链接,触摸屏与PLC链接,此时PC收集触摸屏中的数据用于统一管理。

网友B:
一般的人机界面都是比较简单的接口直接与PLC连接.

如果要复杂的就用PC了.

网友C:
一般和PLC连接

网友D:
一般和PLC连接 .........

网友E:
和PLC  连接得多

网友F:
一般与PLC相连,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与PC相连.

网友G:
在PC上用组态王软件做画面,也叫HMI吧。连PLC、活带总线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