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PLC以及I/O模块通讯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7):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问下,通常情况下,InTouch是如何将PLC和I/O模块里的数据读取到程序里的,另外我想确认下,普通的I/O模块可以通过TCP/IP协议与InTouch通讯么?

楼主:
我的QQ308701500,有没有愿意指导下小弟的,万分感激~

网友A:
简单说下,基本的数据流向是这样的,

plc i/o——》intouch i/o驱动--》变量标签

至于普通的i/o模块如果需要tcp/IP进行数据通讯,那么需要个这样的模块,比如西门子的有 cp343-1这样的以太网通讯模块,但是上位机需要支持tcp/ip协议的通讯驱动,基本没有多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