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技术在消防给水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08-05-07):
摘要:文章时环保、节能、自动补压型给水设备作了介绍。从消防科研的实践出发,阐述了变频调速技术在消防给水设备中,以单片机电路控制方式为例,介绍了其工作原理。

  l传统水泵控制技术的弊端

  在传统的水泵控制方式中,靠调节出口或人口闸阀方式来进行,人为增加管网阻力达到变化流量和压力的目的。因此,在控制过程中,流程阻力损失相应增加,而此时水泵的特性曲线不变,叶片转速不变,电机输入功率并无减少,而是白白地损失在调节过程中。经测算,当水泵的流量由100%降到50%时,若分

  别采用调节出口和入口阀门的方式,则电机的输入功率分别为额定功率的84%和60%,而水泵的轴功率仅为12.5%,即损失功率分别为71.5%和47.5%。这说明不采用先进的控制措施,即使水泵的设计效率为100%,其实际的运行效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或更低。

  传统的控制方式,造成水泵长期处于高速、满负荷状态下运行,因此维护工作量大,设备寿命低,并且运行现场噪声大,影响环境。

  2变频调速技术的原理

  变频调速技术(vaiahle vaiahle firequency technology)是一项综合现代电气技术和计算机控制的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水泵节能和恒压供水领域。

  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交流电动机工作原理中的转速关系,即均匀改变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源频事,就可以平滑地改变电动机的同步转速。电动机转速变慢,轴功率就相应减少,电动机输入功率也随之减少。这就是水泵变频调速的节能作用。

  众所周知,水泵消耗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即P=Kn3。其中P为水泵消耗功率;n为水泵运行时的转速;K为比例系数。变频调速和智能控制技术,可以使水泵运行的转速随流量的变化而变化,最终达到节能的目的。用阀门控制水泵流量时,部分有功功率被损耗浪费掉了,且随着阀门不断关小,这个损耗还要增加。如果采用降低电机转速的方式进行控制,就避免了消耗在阀门的有功功率。这样,在转运同样流量的情况下,仅需要输入较低的功率,获得节能效果。实践证明,使用变频设备可使水泵运行平均转速比工频转速降低20%,从而大大降低能耗。

  3变频调速技术用于消防给水系统的控制方式

  l继电接触器控制方式

  这是最简单的一类控制方式。根据工艺或外界条件的变化,依靠传统的模拟电子技术,采用继电接触器来控制水泵电动机运转,达到调速目的。

  3.2逻辑电子电路控制方式

  这类控制电路往往采用一台泵固定于变频状态,其余泵均为工频状态的方式。控制方式较为先进,但难以实现水泵机组全部软启动、全流量变频调节。因此控制精度较低、水泵切换时水压波动大、调试较麻烦,且工频泵起动时有冲击、抗干扰能力较弱,但系统成本较低。系统工作原理为:当消防管网压力降至某一规定值(低限值)时,由压力传感器发出信号自动开启稳压泵对管网补水加压,当压力升至另一规定值(高限值)时自动停泵。根据需要系统可设置消防中心联动接口,当消防中心发出火警信号或按动消火栓按钮,电控柜自动开启消防主泵进行灭火。

  3.3单片机电路控制方式

  这类控制电路优于逻辑电子电路,但在不同管网、不同供水情况时调试较麻烦。因系统程序预先固化于芯片中,需要追加功能时,就要对电路进行修改,重新刷新设置程序,不灵活也不方便,控制电路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也不高。

  图l所示为笔者参与研制的ZBW系列微机控制全自动恒压供水系统的电路控制原理图与系统图。系统通过高性能单片机控制变频调速器拖动多台水泵,逐台变频调速启动,实现全自动恒压供水。变频稳压泵由具有恒压供水控制功能的变频器控制运行。平时无火警时,由变频稳压泵向消防管网充水稳压,使系统随时能够满足消防给水要求。当管网充水稳压到设定恒压,稳压泵流量趋近于零并维持一段时间(时间通过程序可控制)后,变频稳压泵自动停泵,进入等待状态,由贮能罐维持稳压。当管网压力下降至某一设定的压力值时,变频稳压泵自动启动恢复恒压稳压。当系统接收到火灾信号后,由单片机控制主消防泵(可以根据需要为一台或数台)依次工频启动,以提供额定的消防流量和压力。在主消防泵已投入运行的情况下,如管网压力不足,由单片机控制备用消防泵自动投入,以满足消防用水流量要求。通过与消防控制中心联网,可按设计程序进行自动或手动巡检,从而实现消防联动控制功能。

  自来水管网压力一般是周期性变化的,其压力变化可以用时间t为变量的函数Pa)来表示。若用户需要水压为Pj,各个时间段需要补充的压力不同,其函数式为Py-P(t)o,也以时间t为变量的函数。

图l单片机电路控制方式原理图

图2单片机电路控制方式系统图

  当P(I)Py时,系统不需补压,处于停泵状态。但当Pm很小时,为避免因负压引起管网破坏,此时也不能进行补压。当P(t)很大时,系统也因超高压停泵。根据如上原理要求,研发设计了本设备。在设备的能量调节仪上设置4个压力值,分别为Pm、Pn、Py、Px(数值可根据用户和管网情况设定)。Pm为超低压停泵压力点;Pn为有压启泵压力点;Py为用户所需要压力点;PI为超压停泵压力点。

  设备处于运行状态时,能量调节仪自动监测自来水管网压力变化,并控制设备在不同的状态下运行。当自来水管网压力P(t)达到Pn时(P1点),设备自动开机,水泵在变频状态下运行,压力被补充;随着管网压力的变化,当P(t)升至Py时(P2点),设备自动停机,由管网直接向用户供水;当管网压力波峰过后,压力降至一时(P3点),设备又自动开机补压;当管网压力继续向波谷下降至Pm时(P4点),设备自动停机,以避免破坏管网和污染水质。

  系统中,水泵起到对自来水补压的作用,以满足用户对供水压力的需求。贮能罐能接收并贮存自来水管网的能量,还能起到在启泵时减轻对管网影响的作用。压力传感器用于接收用户管网压力信息,控制水泵转速。能量调节仪接收自来水管网的压力信息,调节控制水泵充分利用管网能量,避免对管网的破坏和影响。控制柜用于接收压力传感器的信息并经处理后控制水泵的启动、停止和转速。其中,能量调节仪是设备的核心部件,它本身自带3个可随意设定的压力值,与自来水管网的压力值相交时便产生了4个压力点。能量调节仪将时刻监测管网的压力情况。每监测到一个压力点都做出相应的判断,并将判断结果传输给微机变频控制系统,达到自动补压的目的。设备的启动方式为软启动,对电网及管网的冲击很小。由于该设备不设储水池而是直接并联于管网进行补压,减少了污染。降低了能耗。

  3.4带比供积分微分IPlDl控锚器和/或可缩程序逻辑(PLC)控制器的控制方式

  该方式变频器的作用是为电机提供可变频率的电源,实现电机的无级调速,从而使输出水压连续变化。其中,传感器的任务是检测管网水压。压力设定单元为系统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水压期望值。压力设定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在输入可编程控制器后,经控制器内部PID控制程序的计算,输出给变频器一个转速控制信号,也可以将压力设定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送人PID回路调节器,由PID回路调节器在调节器内部进行运算后,输入给变频器一个转速调节信号。在水泵控制系统中使用变频调速技术,调速器的控制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可根据要求自动谓节,控制精度高。

  3.5变频器内部集成控制方式

  此种控制方式将PID、PLC的功能都以集成方式综合到变频器内,形成了面向控制和应用的新型变频器。由于PID运算预先固化在变频器内部,省去对PLC的设计和对PID的编程,而且PID参数的在线调试非常容易。内置PID调节器采用了优化算法,所以水压调节十分平滑、稳定。同时,为了保证水压反馈信号值的准确、不失值,可对该信号设置滤波时间常数,同时还可对反馈信号进行换算,使系统的调试非常简单、方便。所以采用带有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生产出的恒压供水设备,能够降低设备成本,并节省安装调试时间。

  此外,针对传统的变频调速供水设备的不足之处,有些产品设计采用了变频调速和智能控制技术,因此多电平直接高压变频器、模糊控制器等器件得到了应甩。如利用多电平直接高压变频器,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功率输入和输出、高功率因数和不间断运行。采用模糊控制器会最大限度地适应被控对象的复杂性,达到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控制规律简单的目的。

  变频调速技术用于消防给水系统可以实现水泵电机无级调速,依据用水量的变化自动调节系统的运行参数,在用水量发生变化时保持水压恒定以满足消防用水要求。与传统消防给水方式相比,不论是设备的投资、运行的经济性,还是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自动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