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无功补偿方式的对比

楼主(2008-05-07):
摘要:无功补偿主要是通过并联电容器来完成的,但接入电容器的方式的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尽相同。该文提出了三种无功补偿的方法,并进行了比对。文章推荐方案为:将电容器分成几组,以开关控制,电容器可单独接入,也可组合接入,达到调节补偿容量的目的。

关键词:无功补偿;电容器;投入;分组

我们知道,变电站的主要作用就是向所在地区提供优质高效的电能。而提供电能,除了必须的有功以外,还要求有充足的无功,以满足感性负载的需要。这就是变电站之所以安装无功补偿装置的原因。通常,变电站的无功补偿装置采用并联电容器组。

目前的现状是变电站内无功补偿容量和方式不尽合理。从变电站投产开始,就一次性按照变压器容量的20%左右装齐,而且,每条母线只装一组。一般情况下,变电站负荷从供电之日到带满负荷(80%到100%)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不考虑突变情况,只考虑自然增长和正常的切倒路工程所增加的负荷)。这样,由于无功补偿装置容量大,且只能整组投入或者退出,就完全可能造成前5年根本投不上的情况;即使在后5年,由于负荷的昼夜波动,季节的变化,电容器平均一天投入的时间也不会超过4个小时,其余20小时都处于没有无功补偿的状态,设备闲置时间长,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同时,由于投入时间短,变压器的无功得不到补充,损耗也无法降下来。所以,需要考虑更合理的补偿方法。下面,我们对三种补偿方案进行对比,看哪一种更合理。

方案一:降低无功补偿装置的容量,按变压器容量的10%考虑。这样,就能够使无功补偿装置提前投入使用,并且在变电站负荷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能够经常性地投入,比原来投入时间至少超过一倍。虽然容量降低了,但由于一般最大负荷达到80%以上时就会考虑新建电源点,再考虑到负荷率一般都在80%左右,这样,变压器的平均负载率也只有65%。因此,按照10%变压器容量配备无功补偿装置,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都能满足变压器所需要的无功。这种方案,既减少了一次性投资近一半左右,又大大降低了损耗。其缺点是负荷高峰时无功容量补偿不足,特别是度夏期间,负荷激升,正需要充足的无功以缓解过负荷的压力,而此时无功不足会给系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好在这段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

方案二:用隔离开关将整组电容器分为2到4组,可根据负荷增长逐渐投入;达到终期规模时,可根据季节变化确定投入的组数。这种方案节省投资,也不用占用出线间隔,简便易行。但是做不到实时补偿,而且,确定投入的组数需要手动操作,并且要改变定值,比较烦琐。当然,更不能使电容器做到定期轮换投入。但是,取得的经济效益比较大。

方案三:将电容器组按现在补偿容量的1/7、2/7、4/7分成3组,由3台开关分别控制,可以单独和组合投入。通过综合自动化系统完全可以实现按1至7个容量等级分别投入电容器,即分别投1/7组、2/7组、1/7组加2/7组、4/7组、1/7组加4/7组、2/7组加4/7组、1/7组加2/7组加4/7组。通过梯级方式投入电容器组,就可以永远使变压器的无功得到补偿,无功缺额不大于电容器总容量的1/7,保证功率因数接近于一。同时,不象方案二那样,改变投切容量需要改变保护定值。对于常规110kV变电站,变压器容量一般为50mva,可以按1200kvar、2400kvar、4800kvar分成三组,总容量8400kvar,基本上和现状所配容量一致。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两面开关柜,如需装电抗器的,还需增加两组电抗器(虽然单组与3组容量相同,但3组电抗器价格肯定会高于单组电抗器的价格,约高出20%左右)。由于采用电容器分成3组的方式所增加的费用,完全可以通过无功实时补偿所降低的损耗弥补回来。况且,初期可以只上1/7组和2/7组,待负荷增长到50%变压器容量时,再上4/7组,这样能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当然,为了使无功补偿更加充分,降损效果更好,此方案还可以分为4组,即1/15,2/15,4/15,8/15,这样,只是多占用了一个间隔,补偿效果会更好,对于220kv变电站,有较高的效益。

总之,综上所述,三种方案中,本文推荐方案三。电容器分组控制,且按梯级排列的补偿方式,其收益远大于单组补偿方式。之所以目前没有采取这种补偿方式是因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总想多留出一些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