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供水设计的思路

楼主(2008-05-07):
现在有一意向的的供水项目,有三台150KW的水泵.要求恒压供水.要求变频调速,上位机可能起动任一一台泵.

方案一:用一台变频器加两台软起动器再加一台PLC..通过RS485起停变频和软起.

这个方案的

优点:节约了接触器,通过上位机能任起一台或两台,三台泵.

缺点:.泵得不到轮换.变频器的哪一台泵将长时间,运行.RS485的通讯抗干扰能力有待考虑.多用了软起动器.

方案二: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三.通过4-20MA的模拟量给定变频器.,根据压力值,变频工频切换加减泵.

优点:每一台泵的机会都一样,都得到运行.少了两个软起.

缺点:多了六个接触器和三个热何.上位机手动只能起动一台泵.

总结,第二方案性价比好,但是大电流切换到工频时可能跳闸.(最近朋友做的一个132kW项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上不会的,还在找原因)

本人在小功率的机组都用了(单泵小于50KW),但在大容量的泵上没有使用过方案二.

请大家指教一二.讨论一下.

变频器是用的ABB

qq:77906989

网友A:
还是第二个方案好了,上位机手动只能起动一台泵这个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