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h系列新型plc的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08-05-07):
高手请指点,我原来用dvp20eh00t的时候,使用高速脉冲输出,使用m1334,m1335中断高速脉冲的输出。

但是最近同样的程序,放到dvp20eh00t2上的时候,暂停输出不起作用了。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两款的区别?

状态寄存器是否一样?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两款plc的扩展模块可以通用么?

网友A:
EH和EH2的不通用,楼上说的DVP20EH00T的为EH的,DVP20EH00T2的是EH2的,所有EH2的扩展模块标签上后面都会有H2,如DVP01HC-H2.

楼主:
如此说来,扩展的输入输出也是不能通用么?

另外,两款eh    plc里面的状态字m1334,m1335的是用有区别么?

网友B:
请问你一下

你使用的那个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
DRVI                         ,相对定位

网友B:
知道了,你所说的现象确实存在,等查明原因之后再回复您!

网友C:
认同2楼

网友D:
不是特别清楚,不过eh&eh2的扩展不通用

楼主:
d1001的值是k1762

网友B:
请问你说的韧体版本是EH2的还是EH的?

楼主:
韧体版本是一台EH2,一台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