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编程电缆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2008-05-07):
我用的是笔记本,我使用的编程电缆是用usb转串口线加一个485-232,再用两根线接485+485-然后插入s7-200的3脚和8脚的孔里就可以当编程电缆使用了.使用了1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买一根不过30元买一根不过30元

网友B:
不错啊

如果在现场可以临时用

网友C:
这样也行啊,佩服!

网友D:
作坊级啊!如果出于省钱的目的,那真的没什么好炫耀的,假如只要10块钱一根又能怎么样!

楼主:
这样做不是想省钱,采用这个方法很方便不需要再买专用的编程电缆了,适用于在工地买不到专门电缆的情况,应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