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抽油机节电改造节电率18.61%,为什么呢?

楼主(2008-05-07):
联系电话:(020)31798468 联系人: 陈蓬
“英国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在油田抽油机应用与介绍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是英国桑玛公司经十多年研究成功的高效能节电产品,以有效的操控原理于商业及工业用途上应用,提高电机的操控性能。山东胜利油田管理局能源监测站分别于2002年8月和9月在抽油井上完成对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产品在该油田的运行检定。根据胜能监字(W2002043)号报告指出:在现河采油厂井上安装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后,现河106-21井的有功节电率为21.91%,无功节电率为27%。效果显著。据此,胜利石油管理局技术监督处于2002年9月26日发给"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胜油局字第00070号节能产品使用许可证书。山东省淄博市能源监测中心(2002)008号检测报告指出:应用该产品(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后,电动机在轻重载或不同负载状态下的电压减低,隙磁通量及铜线圈的耗损减低,提高电动机性能及节电效能。更可减低电动机的耗电量及维修费用,提高电动机功率因素,减低起动电流的需求量,提高电动机的稳定性及增强其生产能力,适用于最为常用的鼠笼式交流感应电动机…
节电原理:
“保瓦博士”电机智能节电器采用最新电机智能可编程软件固化在微处理器上,通过先进的电子线路对负载电机进行实时检测与跟踪,实时控制晶闸管(可控硅)的导通角,百分之一秒以内提供电机最适宜的工作电压与电流,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刚好匹配,并能减低铜损、铁损,改善电机起动、停机性能,达到节电效果。
另外,“保瓦博士”具备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能减少电机由于启动与停机对供电系统的冲击,并保护电机与空气开关等。同时,“保瓦博士”能降低电机的温升与噪音,改善工作环境。
产品特点:
● 本产品荣获欧洲共同体CE和美国UL认证,国家质量安全检验报告,并由PICC承保壹仟万元;
● 采用最新集成芯片技术,节电效果明显;
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对电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高效节省电费的同时,不改变电机的转速,不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 降低电机铁损、铜损及机械杂损,延长电机寿命;
● 降低电机温度、噪音,改善车间工作环境;
● 品质优良、体积小、重量轻,无须人工护理,安全可靠;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自推出市场以来, 赢得了众多客户评价。以下是各个采油厂使用其中摘录:
胜利油田: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最先于2002年在山东胜利油田开始应用。据胜利石油管理局能源监测站在检测报告(胜能监字2002043)中证实,平均节电率为14.77%;其后在现河、东辛、纯梁、孤岛等多个采油厂的数次测试验证,节电效果达10%-25%之间(节电率的变化因各个油井不同的工作环境有所不同)。东辛采油厂在检测报告中指出, 通过种种实地验证, 说明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安装运行在油井抽油机上其节电效果明显, 并能提高电机的功率因素, 对油产量无影响;同时,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具有的缓冲启动功能更降低了电机的启动电流和电机的轴承和皮带的磨损, 减少了链条和齿轮的机械应力。能够延长机械设备寿命和降低维护维修成本。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北节能监测中心于2003年9月在新疆油田分公司重油开发区九区的油井上, 对该公司使用的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前后在抽油机的运行参数进行了测试, 以考察安装使用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后的节电效果。测试依据标准SY/T5266-1996<<机械采油井系统效率测试方法>>及西北节能监测中心制订的<<机械采油井系统效率实施细则>>进行, 电参数测点选在电源输入端;示功图、载荷、位移、冲程、冲次测点选在抽油机悬绳器处, 油压、套压取自在线仪表。测试结果表明, 安装使用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后节电效果为13.1%(西北节能监测中心<<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节电率测试报告N02003-132>>。
中原油田:
中原油田采油四厂节能办及电讯管理中心2003年2月对该区安装使用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后提交的应用报告指出,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采用高性能微型计算机和独特的软件, 实现了连续动态监控电动机的工作情况, 当检测电动机在轻载工作情况时, 通过晶闸管技术降低电动机的端电压, 使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与工作负荷恰好匹配从而减少磁滞和线圈损耗, 提高电机效率, 达到节电目。当电动机的工作负载有变化时,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能在百分之一秒内使电压自动上升或下降与负载匹配。在采油五区计量站检测安装使用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前后参数, 经反复对比测试, 有功节电率22.53%, 综合节电率27%, 平均每天节约有功电量65度/台, 综合节约电量75度。试安装运行以来, 装置性能安全、稳定。
2003年12月10日,中原油高新股份有限公司采油四厂联合采油科、经营合同科、采油二区、184采油区、采油六区、采油五区等单位对安装了30台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的试验油区进行了节电情况验收, 结论(1) 安装使用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的30囗油井运行全部正常;(2) 通过测试对比, 综合节电率平均26.2%, 功率因素提高46%。
大庆油田:井深1000米的45kw抽油机节电率22.2%…
2002年至今, "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产品系列已广泛应用于油田及工矿企业,并获得用户证实"保瓦博士电机节电器"产品系列的节电效能。尤其是在油田抽油机上的应用,已获得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的节能产品准入证。

广州保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愿与您携手共同谱写节能行业成功的新篇章。
单位:广州保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银燕路166号
电话:020-31798468
手机:13570344589
传真:020-87731538
项目经理:陈蓬

网友A(2008-07-03):
1、这个东西就是可控硅软启动,当初宣传的移相式节能器,现在大家都明白运行时不节能,安装上内旁路接触器;

2、你仔细阅读这些文字,就像编故事一样,有理有论,有实验证据、成果结论,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就露出骗人的本质;

网友B:
刘工:你好!我发现你的论坛积分排名很靠前,为何也会说出如此不负责的话语;你研究或测试过此设备吗。

网友A:
1、你去找找,2008年的今天,那里还有这个节电器在运行!

2、电动机本身就是节电运行的,负载大功率大,负载小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你去找找,2008年的今天,那里还有这个节电器在运行!

2、电动机本身就是节电运行的,负载大功率大,负载小功率小;

对于电机,全速带负载运行,加一个变频器,节能的效果并不明显,几乎没有。

所以感觉刘工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D(2008-08-15):
说实话的人就是好人.

网友E(2008-11-21):
电动机本身就是节电运行的,负载大功率大,负载小功率小;相当星三角轻载时用星形降压重载时用三角形运行节电4%左右就不错了.节能的效果并不明显,几乎没有。

网友F:
武汉言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7-51778168、50162338
传真:027-50162043
QQ:1023076128
联系人:江小姐

我公司主营:
德国西门子PLC:S7-200、S7-300、S7-400 系列,ET200模块,触摸屏等,大量现货,折扣低;
德国西门子变频器:6SE6440、6SE6400、6SE6430、6SE6420、6SE70系列变频器,6RA工程型变频器,大量现货,折扣低;
欧姆龙PLC、变频器: C200H、C500、CJ1W、CQM1、CQM1H、CPM1A、CPM2A、CS1G等系列PLC模块,3G3JV系列变频器,低价现货,欢迎来电;
三菱PLC、变频器:FX、Q、A等系列PLC,FR-A740、FR-F740等系列变频器,常备大量现货,价格低;
烟台惠丰:风机水泵型、注塑机专用型、通用型变频器,软启动器,大量现货代理,价格优惠;
德国博世力士乐:A10V柱塞泵、4WE电磁换向阀、溢流阀、换向阀、减压阀、A2F马达等价优;
威格士:CY14-1B系列柱赛泵、新产品SY-CY14-1E低噪音轻型高压柱塞泵,节流阀,控制阀,电磁阀等,价格优惠,欢迎来电;
台达PLC和变频器、施耐德PLC和变频器、松下PLC、贝加莱PLC、三垦变频器、富士变频器、ABB变频器、光洋编码器等大量现货,折扣低,欢迎订货。

网友G:
我已经被骗了,用了四台,只有一台可以,其余都费电,谈节能都是骗人的

网友H:
“电动机本身就是节电运行的,负载大功率大,负载小功率小;”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交流电机空载时仍在消耗能源。用变频器改变速度可以实现节能,但它是有限定条件的,如果现场情况不符合限定条件,不但不节能反倒要浪费能源。简单地说节能都是骗人有些武断。

网友I(2009-04-08):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滤波器  能耗制动单元 回馈制动单元 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有需要请联系 韦先生 13554955169

网友J:
变频器在30Hz以下的时候是节能的,大于就不节能了,(不同的变频器折点也不一样)做过测试

网友K(2009-05-22):
我是国内某知名节点企业的员工。我知道,刘工说的是个事实。-----------------某

网友L(2010-07-01):
        电动机自十九世纪末诞生至今,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十几代产品的更新,电动机自身电能转化的效率也由最初的70%提高至目前的90%。可以说电动机自身的效率已经很高了,要想再提高是很困难的。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值,是在标准的电流、电压、负载、标准的频率、环境温度等等指标,同时满足的前提下的理论值。
        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电动机是不能够独立使用的,电动机与其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等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工作系统。这个系统对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有没有影响?这个系统作功效能是高还是低?
电动机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界的前辈们在,进一步提高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的课题上,进行了不断深入研究。明确了课题的内容,以及达标的整体效果和实现目标的技术途经。权衡得准则只有一个,就是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 整体电效能提高了就是节电,没提高就是不节电,降低了就是费电。

         节电技术内涵:实现和完成,使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经济运行,达到最佳“整体电效能”的基本技术------信息处理与智能全自动控制技术。几大课题目标:

1、动态Y/△自动双向转换
2、就地准量无功补偿
3、清除电网谐波改善供电质量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M:
一.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我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加强节能减排是首要任务。“两会”期间,致公党中央在一份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国目前低碳经济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如低碳发展战略未能与现有的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节能减排等有机衔接,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协调不足等。这是切中要害的。
  在现阶段,节能减排应该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过程中,能源需求仍在急剧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时难以改变;同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在工业产业结构中占很大比例,且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要以节能减排为重要抓手,在发展低碳产业的同时,更要注重“产业降碳”,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以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企业发展离不开资源的供给,然而资源是有限的。随着能源等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节能减排已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自觉行动。对企业来讲,不仅是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为节能减排作贡献,因此,实施节能减排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二.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倡导节能减排工作,坚持以科技为导向,以科技促生产,以科技杠杆挑战高能耗,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更好的让国内企业服务社会,以先进的设计理念,于2008年推出一款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
本产品有专利证书,高新产品证书,荣誉证书
1 节能 节电率90%﹤△P﹤95%
2 环保 接触器运行无噪声
3 温升低 温升<25℃
4 吸合快 动作频率 >1200次/h
5 防晃电 电压任意设定
6 延时时间 可设定
三:参数
1 工作电压范围:AC/DC 80~420V
2 工作环境:-10 ~+50 ℃
3 延时时间范围:0.1s~99.9s
4 海拔高度:2500m
5 执行标准:GB 8871-2001
Q 320281ARA02-2009
1. 主触点的保护
2. 线包的保护
3. 用电器的保护
一. 节电功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节电率约为90~95%(线包用电)
二. 远程控制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可采用RS-485通讯进行远程控制
三. 其他控制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可以不用增加时间继电器等外围设备完成星三角启动,正反转控制等功能
使用接触器智能节电器年节电效益一览表(节电率95%)(按一天12小时算)
接触器广泛用于大型厂矿企业,如电力、油田、矿厂、钢厂、集装箱运输、军工、造船、建筑业等等。
用户使用数量(只) 普通型年耗电/度 使用智能节电器年耗电/度 节电效果(度) 经济效益(元)
500 131400 124830 131400*0.95 124830*1
1500 394200 374490 394200*0.95 374490*1
5000 1314000 1248300 1314000*0.95 124830*1
说明:以上数据是根据星火电子公司使用智能节电器与没使用时电磁式接触器相比,同等条件下年节电数据推算而来,年节电数据是系列年平均节点数。电价(1.00元)是江苏江阴市普通工业电价
举例明细分析如下:(用节电器后接触器的寿命是原来的2倍,而节电器本身的使用寿命最低为5年)
规格型号 CJ20-250A
不用智能节电器 用智能节电器(节约电费)
自身年耗电(一个) 262.8*1.00=262.8(元) 249.66*1.00=249.66(元)
接触器单价 735(元) 节电器单价 495(元)(现推广价380元)
年寿命单价 735*3=2205元(1.5年换一次5年换3次) 用了节电器后接触器3年换一次,节电器的使用寿命为5年

寿命差价 2205-735=1470(元)
1年/只的经济效益 1470+249.66=1719.66(元)

同一型号的永磁接触器价钱为:3620元
接触器智能节电器除了节电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如:防晃电,无噪声污染,吸合快,温升低,可自行设定启动与延时时间
参数:电压允许波动范围+15%--25%
工作环境温度:-10°~50°
延时时间范围:0.5s,1s,1.5s,2s,3s
一般接触器容易出现的故障有以下几点:
1.电压低也可正常启动
晃电产生的原因:电网由各级变电站组成,特别是10KV回路,用户分布点多面广,极易产生短路或过流故障,发生故障后,该回路的继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回路,从故障发生到故障切除时间为20-700ms,在此期间其正常回路电压会暂降,造成晃电的现象。另外,夏季时雷电多发的季节,电网电压也会暂降造成晃电。
晃电造成的后果:1.影响生产的连续性,降低生产效益2.造成生产安全事故3.损坏生产设备
2.噪声
由于接触器用的是50HZ的交流电,在电流过线圈的同时会发出一种嗡嗡的工频噪声,小则几分贝,十几分贝,大则几十分贝,给人的健康带来了危害。
3.线包容易老化
由于线包的功耗大,温度也会随之上升,一般交流接触器长时间工作中产生50-60度的高温,到了夏季加上30-40度环境温度,上升更快。所以线包长期处于高温工作中,其老化速度加快甚至烧毁,大大缩短了交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也给环境带来了多热效应。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4.触点吸合不稳定
接触器往往会因电网电压的不稳定,时而紧吸,时而松吸和不吸。这给触点带来极大的拉弧机会和损伤。也会因此加大烧毁线包的机率,从而大大缩短其寿命。
使用新型接触器节电器后:
使用了一种新颖的交流接触器无声节电新技术之后,完全解决了以上不良问题。一是由于控制器给线包的是直流低电压,小电流工作源,因此无任何噪声也不会因为温升高而引起线圈烧毁现象。并且使用电网电压也大为宽松,在220v的电压下,工作电压可在70-260v内可靠工作,吸合电压可从170-260v可靠吸合。同时也适用于380v的工作电压。并且有自动保护的能力,当电压跌至60v左右,他能自动切断电流,不会对模块及线包构成任何损伤危害,当电压再升至170v左右,他能自动打开并可靠吸合,这样就解决了因晃电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主要特征:采用无触点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实现交流接触器高压吸合与低压直流维持状态的自动切换
该节能环保型控制器适用于各种型号规格的交流接触器,也适用于直流供电的接触器使用,根据不同的控制模块,极大方便于用户。

一 CJ20接触器智能节电器购买成本 市场价 250A 795元/台 (推广优惠价)直接购买580元/台(2010年12月31日结束)。如做技术改造需加收20%项目改造费。

二 CJ20接触器智能节电器节电率 90%≤△≤95%
三 节电计算
1 250A接触器案例:
250A接触器正常工作功率(维持吸合功率)为60W。
电 单 位: 功率×时间(h)= 度(KW/h)
电费单价: 峰电+谷电的平均值为1元/KW/h
工作时间: 12小时
用电电数: 0.06KW(60W )×12(h)=0.72KW/h
250A接触器12小时工作用电电费为:0.06KW × 12(h) × 1元/KW/h= 0.72元/台
年用电电费:0.72元/台 ×365天=262.8元/台
使用节电器节电电费: 262.8元/台×95%=249.66元

四 使用 CJ20接触器智能节电器以后,可以使原接触器使用寿命延长2倍。
1 接触器市场价格250A为780元/台(施耐德)
2 接触器使用年限以一年半。 四年半时间使用接触器为3台 购买250A接触器的价格是2340元整。使用节电器以后4年半时间只需要1.5台。

3.如果某企业有500套250A交流接触器节电计算方式如下:
249.66度×500/只×1元/度=124830元/节约费用×5年=624150元
四年半时间使用接触器为3台 购买250A接触器的价格是2340元整。
2340元÷2×500只=585000元(购买接触器节约费用)
585000+624150元=1209150元(节约总金额:壹佰貮拾万零玖仟壹佰伍拾元整)
可想而知节约下的金额按一元电价换算成电度数是1209150°按上海外高桥第一发电厂发电用煤数,是260克原煤发一度电,可节约原煤是314.379吨
我们可以技术改造节约下来的电费我们拿提成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0-7-10
崔二为
邮箱:cuierwei@tom.com
服务电话:13584142836
固话: 0510-86271733

公司网站www.x-hdianzi.com

网友N: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网友O:
也可以到365技术论坛 http://bbs.comeon365.com  去下载,里面有很多资料的

遇到问题也可以留言,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解答的

网友P(2011-07-11):
供应变频器制动单元,电阻,电抗器,滤波器 18620378229   杨先生, 深圳市梁虹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