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1透明传输

楼主(2008-05-07):
PC-USB-GT1150-RS232-QJ001

如上连接,进行透明传输,不通。PLC,GT11参数设置没问题,何故?难到GT默认的透明传输是RS422吗?

网友A:
用这种连接方式进行透明传输是可行的,请先检查从PC到GOT的通讯以及从GOT到PLC的通讯是否正常,如果均正常,则有可能是GX Developer(需8.24A以上版本)和GT Designer2(需2.11M以上版本)版本的问题。记得在GX Developer中要勾选via GOT(direct coupled) transparent mode。

网友B:
楼上所言不差!正解!

网友C:
全部按大家说的试了不行才发的帖子呀,

网友D:
GX Developer 和GT Designer2请使用最新的版本

GX Developer 中文版是8.52E,

GT Designer2 中文版是2.33K

GT11不需要设置使用透明传输的端口的,只能使用RS422/RS232中有连接PLC的一个

网友E:
RS232线太长只能在3M内

网友F:
是软件里没有透明功能的选项不通,还是有选项不通,不通的话总有个提示吧,

网友G(2012-11-18):
  我的电脑用USB转RS232(9针方口)通用串口线再与9针方口转9针圆口线连接PLC(三菱FX)没反应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脑用USB转RS232(9针方口)通用串口线再与9针方口转9针圆口线连接PLC(三菱FX)没反应哦

貌似这个叫穿透吧···意思就是只用触摸屏的USB下载线就可以给PLC上下载 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