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的功率与转矩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05-07):
选择电机时,转矩能确定。好像还有不同功率的电机。这个应该怎么定呢?

是不是功率大的电机力矩也大呢? 如果已经确定了力矩大小,功率这个指标用处在那里呢?

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额定转速 X 额定转矩,就是额定功率了。如果转速的单位不是弧度/秒(一般都是转/分),需要换算一下。

网友B:
额定功率(W) = 2 * Pi * 额定转速(rpm) *  额定转矩(Nm) / 60

网友C:
如果是选伺服电机,关键看力矩和转速,功率只是结果。

网友B:
咱们都是被日本人害得选电机首先就看功率。

网友D:
功率与力矩和转速都有关系。

如果确定了力矩,就该确定转速了。

这2个确定了,功率也就确定了。

网友E:
伺服电机功率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要看力矩和速度。欧美一般不会标功率这个概念的,日本的伺服才标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