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知识

楼主(2008-05-07):
请问象一般工厂设备上用的变压器,例如3相380VAC变3相200VAC是属于那种变压器,自藕,隔离还是什么?另外设备上有的小变压器例如2相200VAC变2相660VAC,容量为80VA,假如人接触到次级的一端会不会触电?谢谢!

网友A:
多数为隔离,但不排除用自偶的可能性

网友B:
最好小心点,触电和容量关系不大吧

网友C:
安全考虑,不要冒险!!

网友D:
赞同1楼的说发

网友E:
80VA应该死不了,但是一定挺痛的。

网友F:
注意安全,……

网友G(2008-06-13):
隔离变压器只要二次侧不接地,在一定条件下是不会电人的!